拆解胜利VC890C+万用表

楼主(2024-01-20):
胜利VC890C+(老款)万用表PCBA图

网友A:
跟我的型号相同,布局不同,竟无牛屎芯片?

网友B:
最常见的故障是容易氧化,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故障轻微,可以涂抹缝纫机油,多旋转几周就可以了。如果故障比较严重,使用橡皮擦拭,看到光亮的金属色,再涂抹一点缝纫机油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C:
牛屎在LCD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型号相同,布局不同,竟无牛屎芯片?

在屏幕下面

网友E(2024-05-19):
MCU 采用TIE,使用环氧树脂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