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写项目之前也会写大概的逻辑框图吗?

楼主(2024-01-20):
在写项目前的逻辑框图,大概是怎么写的?求指教

网友A:
一定要把项目需求详细明确地写出来,这是跟各方面沟通最基本的文件。至于是否需要框图那就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把项目需求详细明确地写出来,这是跟各方面沟通最基本的文件。至于是否需要框图那就看具体情况。

谢谢指导

网友B:
小项目基本就是直接开干,啥都没有,直接就是上代码
但大项目就不一样的,最好是有个流程图,不然的话,过一段时间,你再去看你自己写的代码,没有流程图的话,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项目基本就是直接开干,啥都没有,直接就是上代码
但大项目就不一样的,最好是有个流程图,不然的话,过一段 ...

刚刚出来,不懂怎么做这种流程图,所以上来问问看,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