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1第一组灯不亮?时序是对的,后面的灯也是正常的

楼主(2024-01-20):
WS2811第一组灯不亮,时序是对的 ,后面的灯也是正常的。硬件绝对没问题,我跳过第一组,信号线焊再第2组,第2组不亮,3组亮。把亮灯数量改成3个,第一组又能正常亮。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既然肯定硬件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问题了,但却没有贴程序,说了个寂寞

网友B:
应该是数据发多了一组

网友C:
这灯带怎么这么多芯片在上面

网友D:
用最简单的排除法
先写入某个灯的灯色,亮度,只写一个灯就可以了
只要是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亮,就说明你的写入函数是对的,剩下的,就是其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