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感应灯程序Proteus仿真 ADC0832采集光敏电阻自动灯光控制

楼主(2024-01-20):
模拟感应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用普通电位器来模拟光敏电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 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
// 端口定义
/*********************************************************/

sbit ADC_CS  = P2^5;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2^6;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2^7;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LED = P2^1;
sbit Induction  = P3^2;                                        // 人体红外检测模块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 == 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自动灯光控制
/*********************************************************/
void AutoControl()
{
        uchar ret;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if(ret <= 29 && Induction == 1)
        {
                LED = 0; //点亮LED
        }
        else
        {
                LED = 1;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while(1)
        {
                AutoControl();
        }
}

仿真程序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感谢这么好的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