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PCB,中间两层怎么挖空?

楼主(2024-01-20):
如何只把中间两层的某个区域挖空,顶层底层不挖空。类似于埋孔。

网友A:
放个形状就空了。

网友B:
板层设置不通孔。

网友C:
一般都在是机械层画一个槽,要么画一个你要的形状。之后PCB电路板厂就会帮你加工。

网友D:
这种设计怎么都感觉很奇怪。要降低介电常数可以改PCB板子的基材啊,不同材料不一样的。具体你可以咨询下PCB板厂。他们可以提供专业点的意见。四层板中间掏空,到焊接阶段近回流炉,如果里面潮湿,容易弄坏PCB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