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 如何修正AD显示值并判断电压是否符合要求?附程序

楼主:
这个程序也是在本论坛上找的,在使用ADC0832模块读取电压值时,发现转换的电压值同电压表显示的有偏差,现在想通过修正使两者基本一致,即不同的电压范围加上相应的数字,条件如下:
1.AD值在0.2以下时不加;
2.大于0.2,小于1.0时加0.05;
3.大于1.0,小于3.0时加0.1
4.大于3.0,小于4.0时加0.13
5.大于4.0时,加0.16

还有一个需求:
电压值在0.2以下或1.5-3.0范围时点亮P3.0,其它的值均点亮P3.1。

感谢各位老师。

以下是目前使用的单片机程序:

//-----------------------------------------------------------------
//  说明: 调整VR1时,ADC0832将模拟电压转换为数字电压显示在1602液晶
//        屏第0行,液晶屏第1行同时以进程条方式显示当前电压大小.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DC0832引脚定义
sbit CS   =  P1^0;                //片选线(电路中固定连接低电平)
sbit CLK  =  P1^1;                //时钟线
sbit DIO  =  P1^2;                //数据线
//LCD1602端口定义
sbit RS = P2^5;                        //寄存器选择
sbit RW = P2^6;                        //读写控制
sbit E  = P2^7;                        //使能控制
#define LCD_PORT  P0        //液晶端口
uchar Disp_Buff1[] = " VOLTAGE:  0.00V";        //数字电压显示缓冲
uchar Disp_Buff2[16];                                                //进程条图形显示缓冲
#define delay4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 = 0; t < 120; t++);
}

//-----------------------------------------------------------------
// 读LCD忙状态
//-----------------------------------------------------------------
bit Read_LCD_Busy_Flag()
{
        uchar result;
        LCD_PORT=0xff;                        //液晶屏端口电平拉高
        RS=0;RW=1;                            //选择命令寄存器,准备读
        E=1;delay4us(); result=P0; E=0;       //下降沿读命令寄存器
        return (result&0x80)? 1 : 0;          //返回忙状态
}

//-----------------------------------------------------------------
// 写LCD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Read_LCD_Busy_Flag());           //液晶屏忙等待
        RS=0;RW=0;                             //选择命令寄存器,准备写
        E=0; _nop_();_nop_();LCD_PORT=cmd;     //数据送到液晶屏端口
        delay4us();E=1;delay4us();E=0;         //写入后禁止液晶屏
}

//-----------------------------------------------------------------
// 写LCD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Read_LCD_Busy_Flag());           //液晶屏忙等待
        RS=1;RW=0;                             //选择数据寄存器,准备写
        E=0; LCD_PORT=dat; delay4us();         //数据送到液晶屏端口
        E=1;delay4us(); E=0;                   //写入后禁止液晶屏
}

//-----------------------------------------------------------------
// 在LCD指定行/列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r,uchar c, char *s)
{
        uchar i=0;
        uchar code DDRAM[]={0x80,0xc0};              //液晶屏上下两行的DDRAM首地址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 c);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while(s[i] && i<16) Write_LCD_Data(s[i++]);  //输出显示字符
}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Initialise()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_ms(1);
}

//-----------------------------------------------------------------
// 获取AD转换结果 ( 0通道 )
//-----------------------------------------------------------------
uchar Get_AD_Result()
{
        uchar i,dat1=0,dat2=0;
        //使能ADC0832,时钟线初始置低电平
        CS=0; CLK=0;
        //第1个时钟脉冲上升沿之前,通过DIO选择模式
        DIO=1;        _nop_();_nop_();
        CLK=1;        _nop_();_nop_();
        //第2个时钟脉冲上升沿之前,通过DIO选择模式
        //设DI=1选择单端(SGL) 设DI=0 选择分差(DIF)
        //下面设置的是单端模式
        CLK=0; DIO=1;  _nop_();_nop_();
        CLK=1;         _nop_();_nop_();
        //第2个时钟脉冲上升沿之前,设DI=0/1,分别对应选择CH0/CH1
        CLK=0; DIO=0;  _nop_();_nop_();
        CLK=1;         _nop_();_nop_();
        //第3个时钟脉冲下升沿之后置DI=1,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设置原理可参考第一章端口说明)
        //P1端口读取数据时需要先写1,否则总线将出现逻辑冲突(黄色方块闪烁)
        CLK=0; DIO=1;  _nop_();_nop_();
        //根据时序图可知,在正式读取转换数据之前,此时的D0将固定输出0
        //P3=(uchar)DIO;
        //第4~11,共8个下降沿读数据(MSB-LSB)
        for(i=0;i<8;i++)
        {
                CLK=1;        _nop_();_nop_();
                CLK=0;        _nop_();_nop_();
                dat1<<=1;
                if(DIO)
                        dat1=dat1+0x01;
        }
        //第11~18,共8个下降沿读数据(LSB——MSB)
        for(i=0;i<8;i++)
        {
                dat2>>=1;
                if(DIO)
                        dat2=dat2+0x80;
                CLK=1;       _nop_();_nop_();
                CLK=0;       _nop_();_nop_();
        }
        CS=1; //禁止ADC0832
        //如果MSB——LSB和LSB——MSB读取的结果相同则返回读取的结果,否则返回0
        if(dat1==dat2)
                return dat1;
        return 0x0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AD; uint        d;                //注意d的类型为uint
        LCD_Initialise();                        //初始化LCD
        while(1)
        {
                AD=Get_AD_Result();    //获取A/D转换值
                //根据四舍五入法计算电压值(放大100倍以便分解)
                d=AD*500.0*2/511.0;
                //根据舍尾取整数计算电压值(放大100倍以便分解)
                //将d = AD*500.0/256;
                //将AD转换后得到数据分解为三个数位
                Disp_Buff1[11] = d / 100     +'0';
                Disp_Buff1[13] = d / 10 %10  +'0';
                Disp_Buff1[14] = d % 10      +'0';
                LCD_Show_String(0,0,Disp_Buff1);
                //将模数值折算为实心方块及空心方框字符个数,控制进程条图形显示
        }
}

电压值

电压值

网友A(2024-01-20):
你的做法相当的不好,因为临界点会出现数值跳动,太假了。

你应该用最小二乘法把校准数据拟合成二次曲线。

网友B:
你这样简单,但是结果可信度不高,最好还是用高精度万用表测一下全范围数据,然后求偏差曲线。

网友C:
感谢两位老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