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片中PCB孔位是否做错?

楼主:
各位老师,前几天画了个板,今天到货了,3D图中4个大的孔,要求有焊盘,话的时候用的焊盘,收到货之后,孔是有,孔四周没有焊盘,不知道是我画错,还是做板做错了?谢谢。

屏幕截图 2024-01-20

网友A(2024-01-20):
3D仅供参考不具备可靠性,还要看你原文件顶层阻焊层top solder mask的形状。

网友B:
制板厂一般不会做错,都是按你的文件去做的,而且不会不告而改你的文件。下3烂的厂除外。
没有源文件不好说,猜测你这几个孔应该是你封闭焊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D仅供参考不具备可靠性,还要看你原文件顶层阻焊层top solder mask的形状。

谢了,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制板厂一般不会做错,都是按你的文件去做的,而且不会不告而改你的文件。下3烂的厂除外。
没有源文件不好 ...

意思明白了,应该是我画错了。谢了

网友D:
你给板厂提供gerber文件还是pcb源文件?感觉像是板厂做的时候,按照top pad来替换了soldermask层。大概率是你的失误。

网友E:
楼主可能是用过孔画的这个孔,应该用焊盘画。过孔默认覆盖绿油,焊盘默认绿油开窗。

网友F:
尽可能的给板厂提供gerber文件,毕竟常用的EDA软件版本升级频繁,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兼容性的问题,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版本和PCB厂家版本是相同的,这个时候gerber文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尽可能的给板厂提供gerber文件,毕竟常用的EDA软件版本升级频繁,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兼容性的问题,我们不能 ...

不会检查gerbera文件一样白搭,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给板厂提供gerber文件还是pcb源文件?感觉像是板厂做的时候,按照top pad来替换了soldermask层。大概率是 ...

谢谢,应该是

网友G:
告诉板厂;过孔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