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于150W,输出电压大于18V的电源适配器,而且有适配的DC电源母座

楼主(2024-01-20):
大佬们,有没有一款大于150W,输出电压大于18V的电源适配器,而且有适配的DC电源母座。
找了两天了没有找到

网友A:
我一般是到电子市场找固伟经销商,就算没有现货也可以给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到电子市场找固伟经销商,就算没有现货也可以给我定。

大佬,我就是找不到一款满足要求的

网友B:
你这个几乎是没有,或者是说没人去设计这种座子
150W/18V=8.3A,但一般都是要有余量的,你这个座子就得20A以上,很少有生产这种座子的,除非是定制
10A的座子倒是到处有,但如果是一直是10A的持续电流,也用不了多久的
我买了10A的座子,8A持续工作电流,插拔几天就坏了

网友C:
XT60这种接插件好找,电流容量也大,可以考虑。

网友D:
某一个宝搜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即可,19V输出,230w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