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一直显示0,实物仿真都不行,各位能不能帮我看看

楼主(2024-01-21):
我做了一个STM32驱动DS18B20在LCD1602上显示温度,时序我检查了没问题,但是仿真和实物都不行,一直显示0,各位大佬能不能帮帮我,感谢
DS18B20.C
void DS18B20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DS18B20_PORT,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S18B20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DS18B20_GPIO_PORT,DS18B20_GPIO_PIN);
}
u8 DS18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wait=0;

                DS18B20_IO_OUT();
         DS18B20_OUT_0;
          delay_us(750);
          DS18B20_OUT_1;
          delay_us(15);
          DS18B20_IO_IN();
          while(READ_DS18B20_IO && wait++<200)delay_us(1);
          if(wait>=200)return 1;
          else wait=0;
          while(!READ_DS18B20_IO && wait++<240)delay_us(1);
          if(wait>=240)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0; i<8; i++)
    {
        dat >>= 1;
                          DS18B20_IO_OUT();
        DS18B20_OUT_0;
        delay_us(2);
        DS18B20_OUT_1;
                          DS18B20_IO_IN();
        delay_us(12);
        if(READ_DS18B20_IO) dat |= 0x80;
        delay_us(60);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DS18B20_IO_OUT();
    for (i=1; i<=8; i++)
                {
                                        temp = dat & 0x01;
                                        dat  = dat >> 1;
                                        if (temp)
                                        {
                                                        DS18B20_OUT_0;
                                                        delay_us(2);
                                                        DS18B20_OUT_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OUT_0;
                                                        delay_us(60);
                                                        DS18B20_OUT_1;
                                                        delay_us(2);
                                        }
                }
}
floa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PH;
    unsigned char TPL;
    short i16=0;
    float f32=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BE);
    TPL = DS18B20_ReadByte();
    TPH = DS18B20_ReadByte();
    i16 = 0;
    i16 = (TPH<<8) |TPL;
    f32 = i16 * 0.0625;
    return(f32);
}
main.c调用
temperature=ReadTemperature();
LCD_Write_Char(5,0,temperature/100+0x30);
LCD_Write_Char(6,0,temperature%100/10+0x30);

附件太大了上传不了

网友A:
delay_us(2);延时函数时间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_us(2);延时函数时间不对吧

你说的是读的还是写的

网友B:
多半是时序不对,用逻辑分析仪测下delay_us();延时函数的延时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读的还是写的

延时函数看不到,时间太快了不行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在单总线读状态时,你的IO配置有改为输入了吗?
DS18B20_IO_OUT();//这个原型是什么样的?
DS18B20_IO_IN(); //这个原型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D:
    1、一定确保硬件没问题==单总线上有且只有一个上拉电阻,各元件是好的,DS18B20方向是对的。
    2、接下来考虑软件的事情。那么重点就是DS18B20时序:

   3、STM32移植起来很方便,下面给下手头艾克姆STM32F103ZET6的DS18B20的例子,可以先使用这个例子测试下硬件是不是好的。程序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在单总线读状态时,你的IO配置有改为输入了吗?
DS18B20_IO_OUT();//这个原型是什么样的? ...

#define DS18B20_IO_IN()  {DS18B20_GPIO_PORT->CRH&=0xFFFFFFF0;DS18B20_GPIO_PORT->CRH|=0x00000008;}
#define DS18B20_IO_OUT() {DS18B20_GPIO_PORT->CRH&=0xFFFFFFF0;DS18B20_GPIO_PORT->CRH|=0x0000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函数看不到,时间太快了不行
static u8  fac_us=0;
static u16 fac_ms=0;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楼主:
这是仿真

楼主:
实物可以了但是仿真不行

网友E(2024-04-23):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