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9.9元鼠标加一个6*6*5轻触开关侧键,请问如何打孔呢

楼主(2024-01-21):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给改装一下9.9元鼠标,加一个6*6*5的轻触开关侧键,我想用热熔胶来固定,但是该如何打孔呢,用什么工具比较好呢,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用手摇钻。

网友B:
不是有开关吗?

网友C:
你需要在鼠标的PCB布局上放置一个6*6*5的轻触开关侧键,以及修改外壳结构,可以使用3D打印。

网友D:
手动转,一点一点的

网友E:
无语,人才。

网友F:
如果没有专用机床或激光刻蚀之类高大尚的话,手电钻+刀片+整形锉之类的比较易找。
至于DIY一个壳也是可以的,毕竟3D打印之类的设备也好找。

网友G:
手电钻,1mm钻头,锉刀,

网友H:
省事的是手电钻, 有力气的是美工刀,粗糙的是电烙铁, 有时间的用刻刀(刻字工具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