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LAN8720A+LWIP,ping不通 无法进入以太网中断

楼主(2024-01-21):
求助论坛的各位大佬。
是这样的,最近将stm32F107单片机+DP83848+LWIP(无OS)的代码移植到AT32F407+LAN8720A上,但目前ping不通。原来的代码时钟频率是72MHz,AT32F407上面改成了200MHz,MCO可以正常输出25MHz,lan8720A倍频输出50MHz到EMAC_RMII_REF_CLK。网口两个灯正常亮。读以太网芯片,配置正确,也link up 了,但仿真发现一直没有进入以太网中断。用wireshark抓包,发现板子可以发出arp请求,但似乎是接收出了问题,没办法收到电脑发送的APR请求。百度了好久,类似的情况看到了两种:一种是因为使用了CCM的内存导致的,另外一种则可能是板子layout有问题,改为10M速度,加上晶振电容就可以了。但我的板子的情况跟这两种不一样,AT32F407貌似没有CCM内存,无论是100M还是10M都是ping不通,求教下该往哪个方向寻找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不就是以太网没触发接收中断吗,调这里呗,既然无OS也没必须要用中断,查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以太网没触发接收中断吗,调这里呗,既然无OS也没必须要用中断,查询试试

谢谢回复。还没理解以太网接收中断是怎么触发的。查询试过了,发现OWN位一直为1,DMA 占有描述符,无法进入接收的流程。最近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很多都还不懂,所以没办法确认问题在哪里。

楼主:
下午调通了!!!问题出在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MII_RMII, ENABLE);这个代码将EMAC_MUX位置1,也就是接收引脚映射为RX_DV/CRS_DV/PD8、RXD0/PD9、RXD1/PD10、
RXD2/PD11、RXD3/PD12。但是我用的是AT32F407RGT7,根本就没有PD8\9\10这个引脚!将这一位置零就可以正常ping通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