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 3A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24-01-21):
因工作需要,需要一款AC110-240V输入,12V 3A恒压输出方案,有什么方案可选,谢谢大家!

网友A:
买买买就是了一不划算二费时

网友B:
买个产品看看,多买几个。

网友C:
其实这个方案太多了,每个AC-DC控制芯片都能做。

网友D:
用UC3845做成反激式开关电源,也可以用PI的系列芯片

网友E:
最简单的是使用变压器降压为14V,桥式整流,使用稳压电路稳压输出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使用变压器降压为14V,桥式整流,使用稳压电路稳压输出12V。

你的方案不可行,请仔细审题。

网友G:
网上这种电源一大堆了。就看你看不和中,如果不中那就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H:
这个可以给你参考看看,不是最终版本

网友H:
这个是单电压的,可以看看

网友H:
认证很难过的,还是得找一些FAE给方案,然后他们技术支持才好搞

网友I:
如果不是量产的产品,不推荐自己画板,因为开关电源确实不太好画,搞不好要炸管
要么是买个成品的,要么是买个现成的板子
某1个宝多的是

网友J:
明纬的电源方案就可以,可以买成品或者参考成熟设计,现在管理芯片很简单了,普通的反激都可以

网友J:
反激就可以,内部集成mos或外推都可以,简单就直接买明纬的成品 也不贵 几十块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我们是要做量产的,量比较大,不是买几个用用的,以上方案我参考一下

网友K:
使用单相或两相全桥整流为直流12V,然后使用开关电源提供12V 3A输出。

网友L:
没成本要求用PI的芯片,内置MOS,使用简单可靠。
如果电源生手,学习可以,量产的的话不建议,有一定的学习电源经验再建议量产。

网友M:
士兰微官网有应用解决方案

网友N:
请你在互联网上花点时间找,一定有解决方法。

网友O(2024-02-21):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单电压的,可以看看

你好,我看电路图中电阻或者电容规格后面标了06,12等字样,这是代表啥意思呢,小白不太懂。
10uf/50V代表电容耐压值50V,容量10uf
0R82/12代表电阻,阻值0.82欧姆,第12组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我们是要做量产的,量比较大,不是买几个用用的,以上方案我参考一下

我以为效率很重要,温升小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你的方案不可行,请仔细审题。

你这个主考官当得不错,应该加分。

网友R:
某一个宝上买几个模块看看,现在很多集成MOS的芯片,效果非常好的,别用以前的通用芯片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