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加减数码管显示不能实现,代码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4-01-22):
/*按键K1K2加减数字数码管显示  按键K3K4加减数码管显示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sbit k1 = P0^3 ;
sbit k2 = P5^4 ;
sbit k3 = P3^6 ;
sbit k4 = P3^7 ;

unsigned int Num,Num1;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x) //@11.0592MHz
{
        while (--x)
        {
   Delay1ms();
         }
}

void Led_Seg(unsigned int date)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a,b,c;
          a=date/100%10;                        //求百位
          b=date/10%10;                                  //求十位
          c=date%10;                                          //求个位

          P14=1;P15=1;P33=1;
             P2=NixieTable[a];//百位
          P14=0;P15=1;P33=1;
          DelayXms(5);

          P14=1;P15=1;P33=1;
         P2=NixieTable[b];//十位
          P15=0;P33=1;P14=1;
          DelayXms(5);

                P14=1;P15=1;P33=1;
        P2=NixieTable[c];//个位
          P33=0;P14=1;P15=1;
          DelayXms(5);
}

void Led_Seg1(unsigned int date)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a,b,c;
          a=date/100%10;                        //求百位
          b=date/10%10;                                  //求十位
          c=date%10;                                          //求个位

          P00=1;P01=1;P02=1;
             P2=NixieTable[a];//百位
          P00=0;P01=1;P02=1;
          DelayXms(5);

          P00=1;P01=1;P02=1;
         P2=NixieTable[b];//十位
         P00=1;P01=0;P02=1;
          DelayXms(5);

                P00=1;P01=1;P02=1;
        P2=NixieTable[c];//个位
         P00=1;P01=1;P02=0;
          DelayXms(5);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char x=0;
        if ( k1 == 0|k2 == 0|k3 == 0|k4 == 0)
  {
                DelayXms(10);
                if (  k1 == 0|k2 == 0|k3 == 0|k4 == 0)
                {
                if (k1 == 0)        x=1;
                else if (k2 == 0)        x=2;
    else if (k3 == 0)        x=3;
                else         x=4;
                        while ( k1 == 0|k2 == 0|k3 == 0|k4 == 0);
                }
   }
        return(x);
}

void Timer0_init()  //1ms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T0中断
        EA=1;
}
void main ()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c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k1=k2=k3=k4=1;
       Num=123;Num1=456;
        Timer0_init() ;

        while(1)
        {

                                        unsigned char y;

                                y=keyscan();
                                        if(y!=0)
                         {
                                 if(y==1)      Num++;
         else if(y==2) Num--;
         else if(y==3) Num1 ++;
         else         Num1--;
                         }

                 }
         }

void TM1_Isr0()interrupt 1   //数码管扫描定时器0
{

        unsigned int s;

        if(++s>1)
  {      s=0;
      Led_Seg(Num);P00=1;
                        Led_Seg1(Num1);
}
}

网友A:
P2口应该是驱动数码管的,如果是直接接的话,不一定能驱动,是不是要加三极管?再就是您可以加一个小的发光二极管,当检测到按键按下的,可以用另一个IO口,点亮这个二极管,先看看程序和硬件能不能检测到按键按下,一步一步的来。

楼主:
这个四个按键分别控制两组三位数码管加减的程序,没有人能解决啊!

网友B:
感觉流程有点问题:
void TM1_Isr0()interrupt 1   //数码管扫描定时器0
{
  。。。
      Led_Seg(Num); //15ms+
      P00=1;
      Led_Seg1(Num1);//15ms+
。。。
}
中断才1ms,进入后要呆满30ms+...去北京开会,顺便去芬兰泡个桑拿。。
=================
这个测试过的,OK,定时、动扫、6位、共阴数码管。
每进一次中断只显示一位。
你参考一下。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char temp;
dis_dig++;
dis_dig %= 6;  //6位数码管
led_bus = 0x00; //消隐@共阴
temp = 0xfe;
led_com =_crol_(temp,dis_dig); //位选
led_bus = dis_buf[dis_dig];    //段码
}

网友C:
不说一下数码管程序显示亮度不一致原因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口应该是驱动数码管的,如果是直接接的话,不一定能驱动,是不是要加三极管?再就是您可以加一个小的发光 ...

硬件没有问题的,P2直接驱动是根据stc实验箱电路做的,已经点亮数码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四个按键分别控制两组三位数码管加减的程序,没有人能解决啊!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给你改了。仿真没有问题。
//按键K1K2加减数字数码管显示  按键K3K4加减数码管显示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1 = P0^3 ;
sbit k2 = P5^4 ;
sbit k3 = P3^6 ;
sbit k4 = P3^7 ;

sbit w1 = P1^4 ;
sbit w2 = P1^5 ;
sbit w3 = P3^3 ;
sbit w4 = P0^0 ;
sbit w5 = P0^1 ;
sbit w6 = P0^2 ;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
0x03,0x9f,0x25,0x0d,0x99,
0x49,0x41,0x1f,0x01,0x09};

unsigned int Num,Num1;
unsigned char a[6];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i)
{
    w1=i&0x01;i>>=1;
    w2=i&0x01;i>>=1;
    w3=i&0x01;i>>=1;
    w4=i&0x01;i>>=1;
    w5=i&0x01;i>>=1;
    w6=i&0x01;
}

void Led_Seg() //显示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P2=0xff;
        Write(~(0x01<<i));
        P2=a[i];
        i=++i%6;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1||!k2||!k3||!k4)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if(!k1)Num++;
                        if(!k2)Num--;
                        if(!k3)Num1++;
                        if(!k4)Num1--;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main ()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Num=123;Num1=456;
        while(1)
        {
                a[0]=NixieTable[Num/100%10];
                a[1]=NixieTable[Num/10%10];
                a[2]=NixieTable[Num%10];
                a[3]=NixieTable[Num1/100%10];
                a[4]=NixieTable[Num1/10%10];
                a[5]=NixieTable[Num1%10];
                Led_Seg();
                keyscan();
                Delay1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流程有点问题:
void TM1_Isr0()interrupt 1   //数码管扫描定时器0
{

现在主要是按键控制问题了,数码管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按键控制问题了,数码管问题解决了。

中断里不要用延时!
中断里不要用延时!
中断里不要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给你改了。仿真没有问题。

谢谢,这个程序在板子上能实现功能了,如果我要增加四个数码管应该这样修改。增加的数码管段码还是P2,位码分别为P10-P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一下数码管程序显示亮度不一致原因是什么吗?

每组数码管需要消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一下数码管程序显示亮度不一致原因是什么吗?

消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给你改了。仿真没有问题。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_

#include "STC8H.h"

sbit k1 = P3^6 ;
sbit k2 = P3^7 ;
sbit k3 = P0^3 ;
sbit k4 = P5^4 ;
extern unsigned int Temp_Off,Temp_On;
#define KEY_DELAY_TIME                        50
void Key_Service();
extern unsigned int Temp_Off,Temp_On;
#endif

#include "key.h"
unsigned int Temp_Off = 25,Temp_On =12;

unsigned char key1_lock_flag;
unsigned char key1_cnt;     //按键蜂鸣器响 时长

unsigned char key2_lock_flag;
unsigned char key2_cnt;     //按键蜂鸣器响 时长

unsigned char key3_lock_flag;
unsigned char key3_cnt;     //按键蜂鸣器响 时长

unsigned char key4_lock_flag;
unsigned char key4_cnt;     //按键蜂鸣器响 时长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
        if (k1)            //如果没有按下
                {
                key1_lock_flag = 0;   //清零自锁标志
                key1_cnt = 0 ;   //累计循环次数,也是消抖时间
                }
        else if(!key1_lock_flag)
                {
                        key1_cnt ++ ;
                        if(key1_cnt > KEY_DELAY_TIME)
                                {
                                key1_cnt = 0;            //清零
                                key1_lock_flag = 1 ;        //自锁标记,防止按键多次触发
                                KeyNum = 1 ;                 //赋键值编码
                                }
                }

        if (k2)            //如果没有按下
                {
                key2_lock_flag = 0;   //清零自锁标志
                key2_cnt = 0 ;   //累计循环次数,也是消抖时间
                }
        else if(!key1_lock_flag)
                {
                        key2_cnt ++ ;
                        if(key2_cnt > KEY_DELAY_TIME)
                                {
                                key2_cnt = 0;            //清零
                                key2_lock_flag = 1 ;        //自锁标记,防止按键多次触发
                                KeyNum = 2 ;                 //赋键值编码
                                }
                }

   if (k3)            //如果没有按下
                {
                key3_lock_flag = 0;   //清零自锁标志
                key3_cnt = 0 ;   //累计循环次数,也是消抖时间
                }
        else if(!key3_lock_flag)
                {
                        key3_cnt ++ ;
                        if(key1_cnt > KEY_DELAY_TIME)
                                {
                                key3_cnt = 0;            //清零
                                key3_lock_flag = 1 ;        //自锁标记,防止按键多次触发
                                KeyNum = 3 ;                 //赋键值编码
                                }
                }

    if (k4)            //如果没有按下
                {
                key4_lock_flag = 0;   //清零自锁标志
                key4_cnt = 0 ;   //累计循环次数,也是消抖时间
                }
        else if(!key4_lock_flag)
                {
                        key4_cnt ++ ;
                        if(key4_cnt > KEY_DELAY_TIME)
                                {
                                key4_cnt = 0;            //清零
                                key4_lock_flag = 1 ;        //自锁标记,防止按键多次触发
                                KeyNum = 4 ;                 //赋键值编码
                                }
                }

return KeyNum;
}

void Key_Service()
{
        unsigned char a;
        a = keyscan()         ;
        switch(a)
                {
                                case0:                break;
                                case1:  Temp_Off  = 0; Temp_Off++;if (Temp_Off>150) Temp_Off=150;break;
                                case2:  Temp_Off  = 0;  Temp_Off--;if (Temp_Off<0) Temp_Off=0;break;
                                case3:  Temp_On = 0; Temp_On++;break;
                                case4:  Temp_On = 0;  Temp_On--;break;
                         default:
                                break;
                }
}

你的可以的,我这样数码管为什么就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程序在板子上能实现功能了,如果我要增加四个数码管应该这样修改。增加的数码管段码还是P2,位 ...

void Write(unsigned int i)
{
    w1=i&0x01;i>>=1;
    w2=i&0x01;i>>=1;
    w3=i&0x01;i>>=1;
    w4=i&0x01;i>>=1;
    w5=i&0x01;i>>=1;
    w6=i&0x01;i>>=1;
    w7=i&0x01;i>>=1;
    w8=i&0x01;i>>=1;
    w9=i&0x01;i>>=1;
    w10=i&0x01;
}
void Led_Seg() //显示函数
{
        static unsigned int i;
        P2=0xff;
        Write(~(0x01<<i));
        P2=a[i ];
        i=++i%10;
}
注意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Write(unsigned int i)
{
    w1=i&0x01;i>>=1;

这样修改了数码管显示不均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了数码管显示不均匀

由于数据类型不同,CPU处理速度也不同,同一个函数,在不同的运行环境,也会产生不同效果。将数码管扫描放在定时器中断中运行。
//按键K1K2加减数字数码管显示  按键K3K4加减数码管显示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1 = P0^3 ;
sbit k2 = P5^4 ;
sbit k3 = P3^6 ;
sbit k4 = P3^7 ;

sbit w1 = P1^4 ;
sbit w2 = P1^5 ;
sbit w3 = P3^3 ;
sbit w4 = P0^0 ;
sbit w5 = P0^1 ;
sbit w6 = P0^2 ;
sbit w7 = P1^0 ;
sbit w8 = P1^1 ;
sbit w9 = P1^2 ;
sbit w10 =P1^3 ;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
0x03,0x9f,0x25,0x0d,0x99,
0x49,0x41,0x1f,0x01,0x09};

unsigned int Num,Num1,Num2;
unsigned char a[10];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Write(unsigned int i)
{
    w1=i&0x01;i>>=1;
    w2=i&0x01;i>>=1;
    w3=i&0x01;i>>=1;
    w4=i&0x01;i>>=1;
    w5=i&0x01;i>>=1;
    w6=i&0x01;i>>=1;
    w7=i&0x01;i>>=1;
    w8=i&0x01;i>>=1;
    w9=i&0x01;i>>=1;
    w10=i&0x01;
}
void Led_Seg() //显示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P2=0xff;
        Write(~(0x01<<i));
        P2=a[i];
        i=++i%10;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1||!k2||!k3||!k4)
        {
                if(++count>=50 && sign==0)
                {
                        sign=1;
                        if(!k1)Num++;
                        if(!k2)Num--;
                        if(!k3)Num1++;
                        if(!k4)Num1--;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t;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Num=123;Num1=456;Num2=7890;
        Timer0_Init();
        while(1)
        {
                switch(t)
                {
                        case 0: a[0]=NixieTable[Num/100%10]; break;
                        case 1: a[1]=NixieTable[Num/10%10]; break;
                        case 2: a[2]=NixieTable[Num%10]; break;
                        case 3: a[3]=NixieTable[Num1/100%10]; break;
                        case 4: a[4]=NixieTable[Num1/10%10]; break;
                        case 5: a[5]=NixieTable[Num1%10]; break;
                        case 6: a[6]=NixieTable[Num2/1000%10]; break;
                        case 7: a[7]=NixieTable[Num2/100%10]; break;
                        case 8: a[8]=NixieTable[Num2/10%10]; break;
                        case 9: a[9]=NixieTable[Num2%10]; break;
                }
                t=++t%10;
                keyscan();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自动重装1ms
        Led_Seg();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由于数据类型不同,CPU处理速度也不同,同一个函数,在不同的运行环境,也会产生不同效果。将数码管扫描 ...

t=++t%10;

这句的意义是什么?0-10循环么?那不建议这么写啊,取模计算速度有点慢。不如用三目运算符了或者if了。
t=(++t >= 10) ? 0 :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