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锁开关的原理是啥?我下载了原理图没太看明白

楼主(2024-01-22):
然后焊接了一个实验也挺懵的

楼主:
实验结果就是这个红线接上电源,然后led接负极形成一个闭环电路,开关摁下led正常发光熄灭

楼主:
这个是我购买开关的原理图,画的有点乱

网友A: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

网友B:
图一就是常规的双刀双掷开关,有原理什么好分析的?

网友C:
你这个图不好理解
分自锁和无锁,无锁就是  按下就是箭头方向:5-4导通,2-1导通,松手:3-2导通,6-5导通
自锁就是按下就是箭头方向:5-4导通,2-1导通,松手锁定,再按一次3-2导通,6-5导通

自锁开关

自锁开关

网友D:
里面有一个弹簧的自锁机械结构,用于控制开关通断。

网友E:
自锁的原理是机械结构,类似按动中性笔,按一下进去,再按一下出来,在电气原理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F:
这个属于机械自锁结构,分析电路原理图当然分析不出来啦。

网友G:
一个机械开关有必要纠结他的原理吗?

网友H:
没用过按动式的圆珠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不好理解
分自锁和无锁,无锁就是  按下就是箭头方向:5-4导通,2-1导通,松手:3-2导通,6-5导通 ...

佬我有个疑问,这种开关怎么看出来丝印的方向,感觉很容易看反,而且开关上没看到有什么区分正反的标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我有个疑问,这种开关怎么看出来丝印的方向,感觉很容易看反,而且开关上没看到有什么区分正反的标志

你不会用万用表测一下吗?基本功要会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佬我有个疑问,这种开关怎么看出来丝印的方向,感觉很容易看反,而且开关上没看到有什么区分正反的标志

理论上上面应该有个丝印或者模具印字确定方向的,手头上没有自锁开关

网友I:
楼主是来考大家的,机械闭锁,不知道我答对了吗?

网友J:
用刀片从两边撬开就可以看到全结构,就是可自锁的机械开关,去掉挂钩改成点动。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佬我有个疑问,这种开关怎么看出来丝印的方向,感觉很容易看反,而且开关上没看到有什么区分正反的标志

不同厂家, 丝印不同, 你要选择你买的厂家的.
从丝印上就可以看出1脚如何分辨. 有的厂家开小方孔,有的开小圆孔,或其它标志. 你把开关倒过来从底下看,就知道1脚在哪里.

网友L:
B站上有动画演示的讲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S4y1m7uc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佬我有个疑问,这种开关怎么看出来丝印的方向,感觉很容易看反,而且开关上没看到有什么区分正反的标志

你看白色那个地方,就是能按动的那个塑料部分,有个边是不一样的,有两个凸起的。丝印那里不是也有两个凸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佬我有个疑问,这种开关怎么看出来丝印的方向,感觉很容易看反,而且开关上没看到有什么区分正反的标志

你看你在楼主位的图,白色按键根部,001行和002行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跟PCB footprint里面的标志能对应上???

网友N(2024-04-18):
就一个开关,不要想得太复杂。学习电子还得会用万用表等常用仪表。这种开关有两路,功能相同,你这个案例用其中一路就可以了。
关于丝印,有些PCB设计时比较规范,从丝印可以判断插脚方向,但也有很多丝印不规范,只能靠电路和开关的常闭常开来装配。

网友O:
用万用表蜂鸣档一测什么都知道了,丝印只是个提示,每个厂家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