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有刷电机三轴云台控制原理有问

楼主(2024-01-22):
看到一个某站的云台,不知道其控制原理,希望大佬可以讲解一下是如何控制的?具体看链www.bilibili.com/video/BV1qR4y1X7qU/
1.自动增稳回中
2.手摇机体时,相机角度跟随变化?
3.了解到硬件有陀螺仪、空心杯电机,电机没有编码器是怎么实现环的?
4.用PID又是如何套进电机输入的?因为每次到达的中点的电机速度(占空比不一样)?

---目前想做一款这种产品,希望有经验的大佬解答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A:
有重力传感器,用来检测角度
设定目标就是角度,通过角度来决定正反转
角度误差大小控制PWM占空比
这不就完成闭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重力传感器,用来检测角度
设定目标就是角度,通过角度来决定正反转
角度误差大小控制PWM占空比

有陀螺仪,你说的重力传感器就是陀螺仪的加速度吗?还有你说的闭环,是不是PID都不适用?

网友A:
有的重力传感器是内置陀螺仪的,像MPU6050
至于闭环,就是PID了,PID控制是要闭环控制的,你可以理解为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