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修改LM1875的功放PCB,要求尺寸10cm*10cm以内

楼主(2024-01-22):
求帮修改1875的PCB,要求尺寸10cm*10cm以内,想去打样,可是尺寸超过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93403-1.html 第一个附件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双面贴片布局或将电路拆分成两个PCB设计。

网友B:
加贴片听说底噪好是不是真的

网友C:
这个板子有没有卖的?

楼主:
非常感谢,可是您这个好像没有PCB文件呢,可以分享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贴片听说底噪好是不是真的

贴片挺好的,我觉得设计可能更便捷,板子布局更紧凑,电气性能好····可我还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有没有卖的?

看起来很棒吧,只是暂时不能去打样···不知道有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双面贴片布局或将电路拆分成两个PCB设计。

我···我是新手还不太会呢

网友D(2024-03-01):
屏幕截图 2024-03-01  原理图是网上的,板是自己画的,线路板验证过左右声道,低音炮还没验证过,嘉立创可以免费打样,散热片建议大一点,4片1875,太小了温度高

网友E:
TPA3118,应该比这个便宜,好听,3875也行!

网友F:
用1206贴片电阻会节省不少空间,电阻功率也满足要求。有个问题,音调输出47R的分音电阻小了,接低通的2路并接后,左右声道间的电阻仅为94R,导致左右声道分离度很低,有可能直接变成单声道了。而且这种负反馈型音调占PCB面积也不少,如果用集成的直流音调IC更节省空间。低音炮低通滤波器是巴特沃斯低通电路,可按照导通频率算好RC值就行,相位是一级90度,二级180度。

网友G(2024-04-13):
单独做音调板,既缩小了板子尺寸,也有利于减少对音调以及推动级的干扰。最主要的是,这样PCB尺寸在10X10内可以免费打板了

网友D(2024-06-24):
引用 网友G:
单独做音调板,既缩小了板子尺寸,也有利于减少对音调以及推动级的干扰。最主要的是,这样PCB尺寸在10X10内 ...

这个尺寸就是10*10的,可以免费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