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封装被我搞得神经错乱了

楼主(2024-01-22):
现在K2这个焊盘在哪个TOP layer层和bottom layer层都看不到了焊盘了。
pcb封装是没问题得,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就变成这鬼样了。

网友A:
你那还好了,我是碰到没有网络线的,搞得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还好了,我是碰到没有网络线的,搞得头大。

没有网络线,可以在 视图----连接----显示所有         就可以了

楼主:
我点到bottom paste层 再点一个个小焊盘改为top layer就可以了

网友B:
property 第一项 layer 就是你的答案。

楼主:
DXP如何对一类元件进行处理 例如在PCB中对一批元件进行修改层 将top layer 改为bottom layer

两种方法:
1,选中需要改动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层“layer”中选择需要变换的层即可;
2,按鼠标左键拖住元器件,再按L键改变元器件的布层即可。

网友C:
删掉元器件,再重新原理图导入一次就行了,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掉元器件,再重新原理图导入一次就行了,软件bug

啊 怎么感觉这个软件这么多BUG。
你这个方法是挺方便的,我钻牛角尖了,老是想把它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