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一听前辈的建议,关于电子技术的发展方向,岗位的未来

楼主(2024-01-22):
来到51黑论坛已经差不多两年左右了,大二的时候接触到论坛就被里面丰富的解决方案和资料吸引,时常会自己做一些小的项目,大学的时光总是飞逝的,目前已经大四了,因为双非一本的通信工程,随众在大四上学期考研,但是感觉成绩不是很理想,在今年找寒假找了一份硬件工程师的实习,目前年底没什么开发任务,着手一些老项目的改版,学习老项目的电路,公司只有一位硬件大佬很厉害,但是对于新人的培训不是很注重,平时都是自己在学习,看看B站,逛一逛论坛,不会的东西百度查资料,虽然已经有应对困难的心理准备,但是对于以后的路总觉得不是很明朗,不清楚未来的走向,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硬件方向(因为硬件的后期是厚积薄发),所以我在这里希望论坛有大佬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建议,譬如技术的发展方向,岗位的未来,相应的人生建议什么的,这些对后辈我都是万分的受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个人的一些看法,不作为指导,仅供参考
这年头,纯硬件和纯软件都不太好
个人推荐是偏软件,硬件也要会,也要精,但软件要更精
就是一个插座,它都有APP控制了,不会写代码,限制你的东西就太多了

网友B:
一般数字电路的硬件, 没啥难度.

建议楼主重点学习攻克 高压大电流驱动, 模拟小信号放大, 无线, 网络, usb 接口等 硬件.

网友C:
个人经验,如果个人兴趣、擅长电子技术,那么就只能靠自学 —— 不要指望单位里的“大牛”;
硬件一定要精通,软件可以慢慢练 —— 毕竟那个是可以靠时间堆出来的,除非,个人能力所限;
以身边的同事为例,一开始做上位机的,后来转硬件;硬件参数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自己开发10多年了,现在的板子只要附近有个交流接触器、大功率电机,必死;1:1照扒别人的电路,结果,嘿……
不过,做技术,不赚钱,不要指望靠打工实现财务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一些看法,不作为指导,仅供参考
这年头,纯硬件和纯软件都不太好
个人推荐是偏软件,硬件也要会,也要 ...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软硬结合一下,但是也有偏向,偏于硬件电路的设计一些,想请教一下软件方面要了解到什么层面呢?Linux,freertos等要深入到嘛?

网友D:
硬件是越老越值钱,软件四平八稳,两者都兼顾好的是大神,两者都有了解可以更方便,个人推荐要么纯硬件,要么偏软就兼顾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是越老越值钱,软件四平八稳,两者都兼顾好的是大神,两者都有了解可以更方便,个人推荐要么纯硬件,要 ...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目前来说我的水平可能理解不到越老越值钱的原因,对于硬件的刻板印象都是来自别人的谈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数字电路的硬件, 没啥难度.

建议楼主重点学习攻克 高压大电流驱动, 模拟小信号放大, 无线, 网络, us ...

非常感谢提供学习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如果个人兴趣、擅长电子技术,那么就只能靠自学 —— 不要指望单位里的“大牛”;
硬件一定要精 ...

很真实了

网友E:
这完全取决于您将与谁一起工作:
- 开发工程师?
- 或者作为服务工程师(修理工)?

在第一种情况下,您需要了解一切!
模拟和数字设备。
和电力电子。
和编程。
以及磁系统(变压器和扼流圈)的计算。
以及所有接口如何工作(软件和硬件)。
和化学电流源的特性。
太阳能发电和热能的特点和特点。
静电的保护和有益利用。
以及振动的保护和有益利用。
医疗器械发展的特点和特点。
以及防爆设备的特殊要求。
并了解密封外壳中冷却设备的问题。
了解照明技术并开发LED照明装置。
以及更多...

在第二种情况下,您可以限制自己并集中(并发展!)您的技能来解决特定设备/设备/可能出现的问题。

由你来选择。

P.S. 我知道开发工程师可以完成修理工的工作,但我还没有看到相反的情况。

网友F:
不管软件还是硬件,作为职业,都是煎熬的

网友G:
前辈几乎都感概不应该搞技术一辈子,搞技术最多到50岁,先不说公司不想用这么老的人的问题,就是自己这身体老花,腰疼等等慢性病都支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几乎都感概不应该搞技术一辈子,搞技术最多到50岁,先不说公司不想用这么老的人的问题,就是自己这身体 ...

其实职业病在每一行都是存在的,前辈要注意到保护自己的身体,比如久坐后起身伸展一下,这样可能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