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到底可不可以仿真uc3842反激式开关电源呢

楼主(2024-01-22):
multisim到底可不可以仿真uc3842反激式开关电源呢,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说multisim仿真不了

网友A:
能找到芯片就能仿真,按电路图连接电路即可.

网友B:
确实仿真不了,挺垃圾的

网友C:
仿不了的,我试过很多次了,网上那些也都是假的,输出电压都是固定的

网友D:
可以仿真,要找到他的模型就可以了,以前用过。
MULTISIM仿真开关电源最不好用,换其他的

网友E:
这款芯片仿真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