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2365做充电宝电路 短路问题

楼主:
晚上好,各位老师,前几天用英集芯IP2365做充电宝,焊接之后,发现输出脚短路了,拆掉芯片,短路消失,重新焊接还是短路,测量芯片引脚发现11,12脚对地短路,看了手册,11脚接地,12脚FB反馈,一共买了两片,另外一片同样如此,芯片型号没有买错,手册也没有错,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种芯片的老师,帮忙看看。

网友A(2024-01-23):
AGND是模拟信号的地,FB是反馈,两者确实不应该短路,但是你说一共买了两片,另外一片同样如此,那这样就应该考虑大概是你焊接芯片是不是连锡的问题了,或者是你板子走线的问题,在或者是你FB引脚外面接的分压电阻损坏了对地短路,具体的问题你可以把芯片从板子上取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板子的11,12脚,是不是对地短路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跟IC没关系,接下来就可以检测FB的分压电阻和板子的走线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B:
你应该上芯片照片,板子照片, 标志哪个地方短路.

因为FB即使短路, 输出也不应该短路.  另一个芯片你有没有焊接? 如果焊接了就更不好说.

只要有好的助焊膏, 焊接是不容易连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GND是模拟信号的地,FB是反馈,两者确实不应该短路,但是你说一共买了两片,另外一片同样如此,那这样就应 ...

谢谢,回帖,芯片一片焊接过,一片没有焊接,焊接好之后,没有通电,只是另行检查的时候发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