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以SPI方式读写TF卡时,小容量卡512M和8G卡的读写方式不一样吗?

楼主(2024-01-22):
我用的是STC8H单片机,用IO模拟SPI的方式读TF卡,用小容量(512M)读是对的,同样的程序,但是换用8G卡的时候,读出来的是乱码,三张8G卡0x00地址读出都是一样的。所有TF卡都是FAT32 4096字节格式化的。2张8g卡是class10,1张是class6.
比如:
单片机读8G TF卡的0x00地址:
                   3C ED FA 5B 95 DD 72 5B 3E E7 05 C6 E5 B9 B7 8F
                    58 4F 7B 2C 21 63 F5 CD 42 43 8F E8 8A 0D F1 5F
                    B6 C7 2B 2F 71 83 34 3A C0 33 9D 7A 50 1E FB 4A
                    37 7F 27 DB F1 C7 C0 27 78 97 01 EB 78 9E 62 71
                    B3 3A 33 0E 06 09 49 AF 6E 8A 8A A1 5D A0 6D 17
                    96 D7 5B 48 B0 85 76 D0 22 0A 4F D7 5C 9F 16 19
                    AA D2 60 4F A4 9E 7C 53 3B 1C 53 FE 0C E9 A0 52
                    F7 C9 3C 3F 1F 34 7C CC D3 1F A9 F7 E8 81 7D 47
                    B5 22 9B 55 96 9E AD 66 5F 3A ED 57 45 13 61 08
                    98 F4 DF F9 E1 2C B0 E5 79 6A 7D EF 41 DB F0 C2
                    82 23 4B AC 40 AF BE 8C E2 03 84 13 04 B7 F1 7A
                    1D CA 09 CF 51 21 09 ED 7B 8B 1C 46 6E F3 36 64
                    .........................................

用winhex查看0x00地址是正常的

请问大容量卡的spi读写和小容量的步骤不一样?

贴个程序

//写一个字节到sd卡 模拟spi总线方式
void sdwrite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 (i=8;i;i--)
{
sd_clk=0;
sd_di=(n&0x80);
n<<=1;
sd_clk=1;
}
sd_di=1;

}

//从sd卡读一个字节,模拟spi方式
unsigned char sdread()
{
unsigned char n,i;
for (i=8;i;i--)
{
sd_clk=0;
sd_clk=1;
n<<=1;
if(sd_do) n|=1;

}
return n;
}

//检测sd卡的响应
unsigned char sdresponse()
{
unsigned char i=0,response;
while(i<=8)
{
response=sdread();
if(response==0x00)
break;
if(response==0x01)
break;
i++;
}

return response;
}

//发送命令到sd卡
void s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unsigned long argument,unsigned char CRC)
{
sdwrite(command|0x40); // 0x40:0100 0000
sdwrite(((unsigned char *)&argument)[0]);
sdwrite(((unsigned char *)&argument)[1]);
sdwrite(((unsigned char *)&argument)[2]);
sdwrite(((unsigned char *)&argument)[3]);
sdwrite(CRC);

}

//初始化sd卡
unsigned char sdlnit()
{
int delay=0,trials=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sponse=0x01;
sd_cs=1;
for(i=0;i<9;i++)
sdwrite(0xff);
sd_cs=0;

// sdcommand(0x00,0,0x95); // 512M的TF卡用这个命令
sdcommand(0x00,0,0x87); //8G TF卡用这个命令

response=sdresponse();
if(response!=0x01)
{
return 0;
}
while(response==0x01)
{
sd_cs=1;
sdwrite(0xff);
sd_cs=0;
sdcommand(0x01,0x00ffc0000,0xff);
response=sdresponse();
}
sd_cs=1;
sdwrite(0xff);
return 1;
}

//从sd卡指定地址读取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
unsigned char sdreadblock(unsigned char *block,unsigned long address,int len)
{
unsigned int count;
sd_cs=0;
sdcommand(0x11,address,0xff);
if(sdresponse()==0) //检测sd卡响应 如果是0
{
while(sdread()!=0xfe);
for(count=0;count<len;count++)
*block++=sdread();
for(count=0;count<512;count++)
sdread();
sdread();
sdread();
sd_cs=1;
sdread();
return 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a,test;

IO_int(); //IO初始化

LCD_initial(); //LCD屏初始化

LCD_Fill(0,0,lcdwidth,lcdheight,white);//设置背景颜色

UartInit() ;
sdlnit();
sdreadblock(DAT,0,512); //先读取0x00地址开始的512个字节到缓存
for(a=0;a<512;a++)
{
UartSend(DAT[a]);
}

while(1)
{

}

}

楼主:
反复测试 应该是卡在了初始化 sdcommand(0x01,0x00ffc0000,0xff);这个命令上,response一直是1,跳不出while循环,怎么办???

楼主:
sdcommand(0x01,0x00ffc0000,0xff);好像初始化中这条指令有问题,response一直是1,挑不出while循环,怎么办???

网友A:
你用什么指令读取的SD卡容量?
用逻辑分析仪检查下时序是否有错误,按照数据手册编写,随意编辑扇区可能会导致文件系统结构损坏。

网友A:
使用WinHex搜索这段数据: 3C ED FA 5B 95 DD 72 5B 3E E7 05 C6 E5 B9 B7 8F 看是否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指令读取的SD卡容量?
用逻辑分析仪检查下时序是否有错误,按照数据手册编写,随意编辑扇区可能会 ...

sdcommand(0x11,address,0xff);这句 CMD17命令

网友B:
1.  sdcommand(0x01,0x00ffc0000,0xff); 改为 sdcommand(0x01,0x00ffc000,0xff); 你多了一个零。
2. for(i=0;i<9;i++)  sdwrite(0xff);  改为  for(i=0;i<15;i++) sdwrite(0xff); 发74个以上时钟才稳妥。
3. 0x87和0x95不是区分卡大小的是USB2.0 还是1.0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