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51单片机延时不同步问题

楼主(2024-01-22):
我现在在做仪器控制的工作,在labview里通过自带的毫秒级延时实现仪器的定时开关,还有一部分是通过labview与51单片机通信,在51单片机里通过毫秒级延时函数对个别引脚进行定时开关,现在问题是,labview毫秒级延时和51单片机毫秒级延时函数不太同步,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Windows本身就不是实时系统,毫秒级根本就不可能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本身就不是实时系统,毫秒级根本就不可能准。

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本身就不是实时系统,毫秒级根本就不可能准。

那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Windows应用程序搞GUI,实时性强的操作交给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该怎么解决

延时类开关,只用一个系统控制,然后通过串口之类传给另一个系统,正常的应该使用51的时间,因为不用考虑通信等的延时,程序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