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窗帘程序Proteus仿真设计 光敏电阻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4-01-23):
   系统简介:
      1.控制芯片使用51单片机+1602液晶+步进电机;
      2.屏幕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当前控制模式、当前光照强度;
      3.共支持3种模式,通过按键切换:手动模式、定时模式、光控模式;
      4.在手动模式下,通过开窗帘和关窗帘键对窗帘进行控制;
      5.在定时模式下,通过按键设置开窗帘和关窗帘的时间;
      6.在光控模式下,光照强度大于设置值时开启窗帘,否则关闭,模拟的是白天开窗,晚上关窗;
      7.步进电机正转半圈,模拟开窗,红色LED灯点亮;相反的电机反转半圈,模拟关窗,红色LED灯熄灭。
      8.可佩戴下载接口(4个排针),用于连接下载器下载程序, 方便进行升级调试
•
操作说明:
按键1:切换模式(在手动模式、定时模式、光控模式循环切换)。
按键2:进入当前时间的设置(年、月、日、时、分的设置)。
按键3:进入定时时间和光控阈值大小的设置。
按键4:减(手动关闭窗帘)。
按键5:加(手动开启窗帘)。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 可实时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光照强度和控制模式;
(2) 可通过手动控制窗帘的开启和关闭;
(3) 可通过设置开启和关闭时间来控制窗帘;
(4) 可通过检测光照强度的亮暗来控制窗帘;
(5) 使用步进电机的正传和反转来模拟窗帘的开启和关闭;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编号    "注释
Comment"    "描述
Description"    "数量
Quantity"
1    CR2032    电池座    1
2    纽扣电池    CR2032
3    10uf    直插电解电容    1
4    30P    直插瓷片电容    2
5    LED3mm    3mm发红光二极管    1
6    POWER    DC电源插座    1
7    步进电机        1
8    Header 5    排针5-Pin    1
9    LCD1602    LCD1602液晶显示器    1
10    LCD1602插座    16P排母    1
11    LCD1602引出脚    16P排针    1
12    10K    9脚排阻    1
13    10K    蓝白可调电阻    1
14    10K    色环电阻    5
15    1K    色环电阻    1
16    GL5506    光敏电阻5506 5mm    1
17    SW-PB    按键6X6X5MM    5
18    SWITCH    自锁开关    1
19    MCU    51单片机    1
20    DS1302    时钟芯片    1
21    IC插座    8脚IC座    1
22    ULN2003    达林顿晶体管    1
23    IC插座    16脚IC座    1
24    ADC0832    模数转换芯片    1
25    IC插座    8脚IC座    1
26    32.768K    晶振    1
27    12M    晶振    1
必备配套器材
1    导线    XXcm    1
2    焊锡    XXcm    1
3    USB转DC3.5mm电源线    系统供电    1
4.2    9*15万用板        1
5    单片机插座    40脚IC座    1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用可调电阻带代替光敏电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bit ADC_CS     = P1^6;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1^7;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3^2;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SCK_P      = P1^0;                                // 时钟芯片DS1302的SCK管脚
sbit SDA_P      = P1^1;                                // 时钟芯片DS1302的SDA管脚
sbit RST_P      = P1^2;                                // 时钟芯片DS1302的RST管脚
sbit LcdRs_P    = P1^3;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1^4;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1^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KeyMode_P  = P3^3;                                // 模式切换
sbit KeySet_P   = P3^4;                                // 设置时间按键
sbit KeySet2_P  = P3^5;                                // 设置时间模式的开关时间和光照控制强度
sbit KeyDown_P  = P3^6;                                // 减按键
sbit KeyUp_P    = P3^7;                                // 加按键
sbit Led_P      = P2^0;                                // 指示灯

uchar gMode=1;                                                                // 1是手动模式,2是时间自动模式,3是亮度自动模式
uchar OpenHour    = 18;                                // 开启窗帘的小时
uchar OpenMinute  = 20;                                // 开启窗帘的分钟
uchar CloseHour   = 10;                                // 关闭窗帘的小时
uchar CloseMinute = 30;                                // 关闭窗帘的分钟
uchar gLight      = 40;                                // 窗帘开关的阈值

uchar code Clock[]={0x10,0x20,0x40,0x80};                         // 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数组
uchar code AntiClock[]={0x80,0x40,0x20,0x10};                // 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数组

uchar TimeBuff[7]={17,9,1,6,18,30,40};                                        // 时间数组,默认2017年9月1日,星期五,18:30:40
// TimeBuff[0] 代表年份,范围00-99
// TimeBuff[1] 代表月份,范围1-12
// TimeBuff[2] 代表日期,范围1-31
// TimeBuff[3] 代表星期,范围1-7
// TimeBuff[4] 代表小时,范围00-23
// TimeBuff[5] 代表分钟,范围00-59
// TimeBuff[6] 代表秒钟,范围00-59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0-99)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显示模式
/*********************************************************/
void LcdPrintMode(u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1: LcdPrintStr("Manual");        break;
                case 2: LcdPrintStr("Timing");        break;
                case 3: LcdPrintStr("Liging");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LcdPrintStr("20  -  -     :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           gz:  ");
        LcdGotoXY(1,0);
        LcdPrintMode(gMode);
}

/*********************************************************/
// 刷新时间显示
/*********************************************************/
void FlashTime()
{
        LcdGotoXY(0,2);                                                                                // 年份
        LcdPrintNum(TimeBuff[0]);
        LcdGotoXY(0,5);                                                                                // 月份
        LcdPrintNum(TimeBuff[1]);
        LcdGotoXY(0,8);                                                                                // 日期
        LcdPrintNum(TimeBuff[2]);
        LcdGotoXY(0,11);                                                                        // 小时
        LcdPrintNum(TimeBuff[4]);
        LcdGotoXY(0,14);                                                                        // 分钟
        LcdPrintNum(TimeBuff[5]);
        LcdGotoXY(0,13);                                                                        // 秒钟
        if(TimeBuff[6]%2==0)                                                        // 秒钟是偶数显示冒号
                LcdWriteData(':');
        else                                                                                                    // 秒钟是奇数显示空格
                LcdWriteData(' ');
}

/*********************************************************/
// 初始化DS1302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_P=0;                        // RST脚置低
        SCK_P=0;                        // SCK脚置低
        SDA_P=0;                        // SDA脚置低
}

/*********************************************************/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
        uchar temp;

        RST_P=1;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addr=addr>> 1;
        }

        /* 读出该地址的数据 */
        for(i=0;i<8;i++)
        {
                temp=temp>>1;

                if(SDA_P)
                        temp|= 0x80;
                else
                        temp&=0x7F;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

        RST_P=0;

        return temp;
}

/*********************************************************/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i;

        RST_P = 1;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addr=addr>>1;
        }

        /* 写入数据:dat*/
        for(i=0;i<8;i++)
        {
                if(dat&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dat=dat>>1;
        }

        RST_P=0;
}

/*********************************************************/
// 向DS1302写入时间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
{
  uchar i;
        uchar temp1;
        uchar temp2;

        for(i=0;i<7;i++)                        // 十进制转BCD码
        {
                temp1=(TimeBuff[i]/10)<<4;
                temp2=TimeBuff[i]%10;
                TimeBuff[i]=temp1+temp2;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0x80,0x80);                                                                //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0x8C,TimeBuff[0]);                                // 年
        DS1302_Write_Byte(0x88,TimeBuff[1]);                                // 月
        DS1302_Write_Byte(0x86,TimeBuff[2]);                                // 日
        DS1302_Write_Byte(0x8A,TimeBuff[3]);                                // 星期
        DS1302_Write_Byte(0x84,TimeBuff[4]);                                // 时
        DS1302_Write_Byte(0x82,TimeBuff[5]);                                // 分
        DS1302_Write_Byte(0x80,TimeBuff[6]);                                // 秒
        DS1302_Write_Byte(0x80,TimeBuff[6]&0x7F);                // 运行时钟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 打开写保护
}

/*********************************************************/
// 从DS1302读出时间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
{
        uchar i;

        TimeBuff[0]=DS1302_Read_Byte(0x8D);                                                // 年
        TimeBuff[1]=DS1302_Read_Byte(0x89);                                                // 月
        TimeBuff[2]=DS1302_Read_Byte(0x87);                                                // 日
        TimeBuff[3]=DS1302_Read_Byte(0x8B);                                                // 星期
        TimeBuff[4]=DS1302_Read_Byte(0x85);                                                // 时
        TimeBuff[5]=DS1302_Read_Byte(0x83);                                                // 分
        TimeBuff[6]=(DS1302_Read_Byte(0x81))&0x7F;                // 秒

        for(i=0;i<7;i++)                // BCD转十进制
        {
                TimeBuff[i]=(TimeBuff[i]/16)*10+TimeBuff[i]%16;
        }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按键扫描(设置当前时间)
/*********************************************************/
void KeyScanf1()
{
        if(KeySet_P==0)
        {
                LcdGotoXY(0,13);                                // 显示秒钟的冒号
                LcdWriteData(':');
                LcdWriteCmd(0x0f);                        // 启动光标闪烁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年份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0]>0)                                                // 判断年份是否大于0
                                        TimeBuff[0]--;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0]);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0]<99)                                        // 判断年份是否小于99
                                        TimeBuff[0]++;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0]);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月份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1]>1)                                                // 判断月份是否大于1
                                        TimeBuff[1]--;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5);                                                        //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1]);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1]<12)                                        // 判断月份是否小于12
                                        TimeBuff[1]++;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5);                                                        //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1]);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日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2]>1)                                                // 判断日期是否大于1
                                        TimeBuff[2]--;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2]);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2]<31)                                        // 判断日期是否小于31
                                        TimeBuff[2]++;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2]);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12);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4]>0)                                                //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
                                        TimeBuff[4]--;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11);                                                //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4]);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0,12);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4]<23)                                        //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
                                        TimeBuff[4]++;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11);                                                //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4]);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0,12);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5]>0)                                                //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
                                        TimeBuff[5]--;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14);                                                //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5]);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5]<59)                                        //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
                                        TimeBuff[5]++;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14);                                                //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5]);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 退出前的设置 */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DS1302_Write_Time();                // 把新设置的时间值存入DS1302芯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
// 按键扫描(设置窗帘的动作)
/*********************************************************/
void KeyScanf2()
{
        if(KeySet2_P==0)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OpenTime   :   ");        // 显示第1行内容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CloseTime   :   ");        // 显示第2行内容
                LcdGotoXY(0,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OpenHour);                                                // 显示开启窗帘的小时
                LcdGotoXY(0,1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OpenMinute);                                        // 显示开启窗帘的分钟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CloseHour);                                                // 显示关闭窗帘的小时
                LcdGotoXY(1,1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CloseMinute);                                        // 显示关闭窗帘的分钟

                LcdWriteCmd(0x0f);                                                        // 启动光标闪烁
                LcdGotoXY(0,11);                                                                // 定位光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2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开启的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OpenHour>0)                                                        //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
                                        OpenHour--;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Open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0,11);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OpenHour<23)                                                        //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
                                        OpenHour++;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Open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0,11);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2_P==0)
                        {
                                break;
                        }
                }

                LcdGotoXY(0,14);                                                                // 定位光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2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开启的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OpenMinute>0)                                                //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
                                        OpenMinute--;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1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Open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0,14);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OpenMinute<59)                                                //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
                                        OpenMinute++;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1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Open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0,14);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2_P==0)
                        {
                                break;
                        }
                }

                LcdGotoXY(1,11);                                                                // 定位光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2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关闭的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seHour>0)                                                        //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
                                        CloseHour--;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Close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1,11);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seHour<23)                                                //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
                                        CloseHour++;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Close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1,11);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2_P==0)
                        {
                                break;
                        }
                }

                LcdGotoXY(1,14);                                                                // 定位光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2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关闭的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seMinute>0)                                                //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
                                        CloseMinute--;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1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Close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1,14);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seMinute<59)                                        //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
                                        CloseMinute++;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1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Close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1,14);                                                // 定位光标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2_P==0)
                        {
                                break;
                        }
                }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2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光照强度的设置 */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Light Set    ");        // 显示第1行内容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        // 显示第2行内容
                LcdGotoXY(1,7);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Light);                                                        // 显示窗帘的光线控制强度阈值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gLight>0)                                                                // 判断光线阈值是否大于0
                                        gLight--;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7);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Light);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光线阈值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gLight<99)                                                                // 判断光线阈值是否小于59
                                        gLight++;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7);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Light);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光线阈值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2_P==0)
                        {
                                break;
                        }
                }

                /* 退出前的设置 */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2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
// 按键扫描(模式切换)
/*********************************************************/
void KeyScanf3()
{
        if(KeyMode_P==0)
        {
                gMode++;                                                        // 切换到下一模式
                if(gMode==4)                                        // 如果到尽头了
                        gMode=1;                                                // 回到第一种模式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Mode(gMode);        // 显示模式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Mode_P);                // 等待按键是否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
// 开窗
/*********************************************************/
void Open()
{
        uint i,j;
        for(j=0;j<255;j++)                // 控制步进电机正转
        {
                for(i=0;i<4;i++)
                {
                        P2=Clock[i];
                        DelayMs(3);
                }
        }
        Led_P=0;
}

/*********************************************************/
// 关窗
/*********************************************************/
void Close()
{
        uint i,j;
        for(j=0;j<255;j++)                // 控制步进电机反转
        {
                for(i=0;i<4;i++)
                {
                        P2=AntiClock[i];
                        DelayMs(3);
                }
        }
        Led_P=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light;

        LcdInit();                        // 执行液晶初始化
        DS1302_Init();        // 时钟芯片的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if(DS1302_Read_Byte(0x81)>=128)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正在运行
        {
                DS1302_Write_Time();                                                        // 如果没有,则初始化一个时间
        }

        while(1)
        {
                DS1302_Read_Time();                                // 获取当前时钟芯片的时间,存在数组time_buf中
                FlashTime();                                                        // 刷新时间显示

                light=Get_ADC0832();                        // 读取光照强度
                light=light/2.5;                                        // 缩小光照检测结果(在0-99)
                if(light>99)                                                        // 如果大于99
                        light=99;                                                                // 则依然保持99
                LcdGotoXY(1,14);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light);                                // 显示光照强度

                KeyScanf1();                                                        // 按键扫描(时间的设置)
                KeyScanf2();                                                        // 按键扫描(阈值的设置)
                KeyScanf3();                                                        // 按键扫描(模式切换)

                /*手动控制模式*/
                if(gMod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关窗帘键按下了
                        {
                                if(Led_P==0)                        //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
                                {
                                        Close();                                // 则关闭窗帘
                                }
                        }
                        if(KeyUp_P==0)                        // 如果开窗帘键按下了
                        {
                                if(Led_P==1)                        //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
                                {
                                        Open();                                        // 则打开窗帘
                                }
                        }
                }

                /*时间控制模式*/
                if(gMode==2)
                {
                        if((TimeBuff[4]==CloseHour)&&(TimeBuff[5]==CloseMinute)&&(TimeBuff[6]==0))        // 如果到了关窗帘的时间
                        {
                                if(Led_P==0)                        //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
                                {
                                        Close();                                // 则关闭窗帘
                                }
                        }
                        if((TimeBuff[4]==OpenHour)&&(TimeBuff[5]==OpenMinute)&&(TimeBuff[6]==0))                // 如果到了开窗帘的时间
                        {
                                if(Led_P==1)                        //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
                                {
                                        Open();                                        // 则打开窗帘
                                }
                        }
                }

                /*光线控制模式*/
                if(gMode==3)
                {
                        if(light<gLight)                // 当前光线小于设置的阈值
                        {
                                if(Led_P==0)                        //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
                                {
                                        Close();                                // 则关闭窗帘
                                }
                        }
                        else                                                                // 当前光线大于或等于设置的阈值
                        {
                                if(Led_P==1)                        //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
                                {

仿真和程序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