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系统原理和stm32f429单片机程序存放区域的疑问

楼主(2024-01-23):
我认为电脑硬件与单片机硬件的核心区别就是程序存储器的区别。电脑从ram中读取程序,ram中的程序是可以实时修改的。 单片机从flash中取指令,不太容易实时修改。上图是我假设电脑是这样工作的,想问一下是否有错误。
流程是:1,电脑启动,系统程序从硬盘加载到内存,CPU从内存取指令,然后循环执行系统程序。
            2,当鼠标依次点击3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从硬盘加载到ram中,
            3,cpu执行完系统程序后,依次跳转到这3个应用程序的首地址,开始执行应用程序,然后循环这个过程。

stm32f429,介绍说程序可以从3个位置启动。我想在stm32上写一个小操作系统,实现功能是
           :1,基本输入输出程序写入内部flash,开机先执行这部分程序。
              2,基本程序执行完后,读取sd卡,将sd卡里面的程序,加载到一个位置,最好是加载到sdram 或者 外部sram 然后cpu到这个位置执行程序。
              sd卡中的程序可能是歌曲播放器程序,也可能是小游戏程序,或者其他的什么 程序。也有图片数据 歌曲数据
            但是,我不知stm32f429,是否有这个功能。
想写的操作系统是像 1,cp/m操作系,或者学写minix,或者模仿其他的8位系统也行。越容易简单越好
也请有这方面资料,信息,建议的朋提供一些。

网友A:
不建议好高骛远,去年春天就开始研究STM32汇编直到今天还没有入门就想学这么复杂的东西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好高骛远,去年春天就开始研究STM32汇编直到今天还没有入门就想学这么复杂的东西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 ...

我在 ‘’单片机制作‘’ 板块,发了一个stm32f407制作彩色显示的程序。请您有空帮我审一下。那个程序是我现在的最高能力。那个制作达到了可用的程度,就是性能和机能不如专业芯片,与其他mcu模拟的比起来价格又没有优势。所以现在使用了429,上面有专业ldtc能满足需求。但是单用429做显示芯片,外接其他mcu之类的既浪费也不合理。所以想在429上面实现上述的功能。关于stm32随时从外部加载程序,这个需求我现在不确定是否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我手头还没有任何操作系统的资料,只是搜索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名词。我现在在调试 F429外置sdram和ldtc。调试完了就开始写系统,如果不模仿,那就把自己的想法做出来然后慢慢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