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把5000变成50.00

楼主(2024-01-23):
用转化还是用加减乘除

网友A:
先转双精度整数,再转实数,再除以100

网友B:
转化,I_DI,DI_R,DIV

网友C:
先转换成双精度整数,再装换成浮点数

网友D:
这什么软件,如果是C语言的话可以用转化int x = 5000;  float f = (float)x /  100.0f;

网友E:
用数学运算的

网友F:
看PLC厂家组态软件梯形图模块的有没有直接 int16 → float的,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转float,然后浮点数运算÷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转换成双精度整数,再装换成浮点数

这个只能变成50.0  能不能变成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什么软件,如果是C语言的话可以用转化int x = 5000;  float f = (float)x /  100.0f;

西门子编程软件

网友F:
对于HMI,是可以强制小数点后位数的(一般6位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HMI,是可以强制小数点后位数的(一般6位以内)

嗯,这个在触摸屏上面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