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n驱动步进电机转动效果不明显

楼主(2024-01-23):
采用三个按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但是电机的转动效果不明显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 = 0;
uchar a=1,t=100;
uchar code tab1[]={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tab2[]={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char upstep4_table[]={0x08,0x02,0x06,0x01};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j;
        while(ms--)
                for(j=0;j<100;j++);
}
void keyscan()
{

//按键一
                if(P0_0==0)                        //如果K1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P0_0==1);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flag = 1;
                }
//按键二
                else if(P0_1==0)                        //如果K1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P0_1==1);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flag = 2;
                }
//按键三
                else if(P0_2==0)                        //如果K1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P0_2==1);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flag = 3;
                }
                else
                        flag =0;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50ms取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 //取低八位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1;  //开总中断使能
        TR0=1; //开启中断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入口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重新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keyscan();
}
void main()
{
         uchar i;
        time0_init();
  P1 = 0x00;
  P2 = 0x00;

        while(1)
        {
                if(flag != 0)
                {
                        if(flag == 1)
                        {
                                        for(i=0;i<4;i++)
                                                {
                P1 = upstep4_table[i];
                                                          delay(t); // 延迟t毫秒
                                                }
//                        flag =0;

                   }
                        else if(flag == 2)
                        {
                                        for(i=0;i<4;i++)
                                                {
                                                P2 = upstep4_table[i];
                                                delay(t); // 延迟t毫秒
                                                }
//                        flag =0;
                        }
                        else if(flag == 3)
                        {
                                        for(i=0;i<8;i++)
                                                {
                                                P2 = tab2[i];
                                                delay(t); // 延迟t毫秒
                                                }
//                        flag =0;
                        }
        }
  else
                  {
                  P1 = 0x00;
      P2 = 0x00;
      }
        }
}

网友A:
运行频率太低了.

启动后, 要逐步加速(减小延时时间 t).

网友B:
单四拍的时序有问题,怎么会出现0110 。没看接线不知道八拍的对不对,还有键盘程序有问题啊,它处理时间可能超过中断时间。

网友C:
中断里不要用延时!
中断里不要用延时!
中断里不要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