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通信问题 有没有什么办法一个串口控制多个RS232呢

楼主:
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一个串口控制多个RS232呢,我使用迪文屏时遇到这个问题,想要同时驱动两块屏幕,但是串口有不够用。
我如果按这种方式连线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备注:迪文屏的地址是可以更改的,我通过发送不同地址的信号来控制不同屏幕,两个屏幕不会同时发送信号到单片机)

网友A(2024-01-24):
rs232硬件貌似就不支持1对多,除非另外配置串口分配器;
rs485倒是支持1对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232硬件貌似就不支持1对多,除非另外配置串口分配器;
rs485倒是支持1对多……

确实不能,并联后单片机给两个屏正常发送没问题,屏给单片机发送就有问题了,收不到信号

网友B:
我发现这样是可行的,一个串口驱动10 8 个屏幕都不是问题,不知道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C:
232的TX可以接n个RX,但是多个TX不可以并联,那是短路,所以楼主想法完全不合理。

网友D:
单片机模拟一个波特率低的串口也好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32的TX可以接n个RX,但是多个TX不可以并联,那是短路,所以楼主想法完全不合理。

我后面这个方案呢?232到屏幕都是单路输出的,把MAX232的10和11脚短接,9和12脚短接,这样收发都能控制了,我测试了下收发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后面这个方案呢?232到屏幕都是单路输出的,把MAX232的10和11脚短接,9和12脚短接,这样收发都能控制了 ...

那你用了两个串口,与标题不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后面这个方案呢?232到屏幕都是单路输出的,把MAX232的10和11脚短接,9和12脚短接,这样收发都能控制了 ...

应该是可以的,时间延时一下,多测试测试,测个几个月,有时隐患要很久才能显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485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了两个串口,与标题不符。

用了一个串口,去控制两路23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了两个串口,与标题不符。

前面那种方法确实不行,但后面这一种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F:
如果两个屏幕确实不同时传输,那么最正确的电路设计是通过具有两个输入的单个与门将芯片引脚R1out和R2out组合起来。 例如,您可以使用 SN74AHC1G08DBVR(SOT-23-5 外壳)或 NC7S08P5X(SC-70-5 外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两个屏幕确实不同时传输,那么最正确的电路设计是通过具有两个输入的单个与门将芯片引脚R1out和R2out组 ...

都没有加一个串口方便便宜。

网友G:
可以利用 ˋ4052 作 1 對 4 的切換 !

网友H:
RS232是点对点通信。 必须将其转换为 RS485 才能控制多个 RS232 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后面这个方案呢?232到屏幕都是单路输出的,把MAX232的10和11脚短接,9和12脚短接,这样收发都能控制了 ...

9/12脚是啥输出模式?
如果是推挽用久了会烧端口

网友J:
从机不要同时向主机发信息,可以一主多从

网友B:
引用 网友I:
9/12脚是啥输出模式?
如果是推挽用久了会烧端口

这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时间延时一下,多测试测试,测个几个月,有时隐患要很久才能显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485了

现在是设计方案阶段,没有现成的去长时间验证,只有等以后出现问题在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从机不要同时向主机发信息,可以一主多从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会同时发送信息的,我后面那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模拟一个波特率低的串口也好做。

还有好多其他功能,这样太费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两个屏幕确实不同时传输,那么最正确的电路设计是通过具有两个输入的单个与门将芯片引脚R1out和R2out组 ...

你的意思是在我后面那种方案的基础上上将SN74AHC1G08DBVR加在这里 ,其他不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以利用 ˋ4052 作 1 對 4 的切換 !

4052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S232是点对点通信。 必须将其转换为 RS485 才能控制多个 RS232 设备。

我现在用的屏好像只有TTL和232两种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