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为什么=这里一直显示错误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啊

网友A(2024-01-24):
宏定义 LED P2 多了分号

网友B:
估计程序中有非法字符(未显示) .
可在出错的程序行, 前面几行未尾 ; 后加 // , 空行最前面也加 // ,  这样, 可将 程序中非法字符(比如中文) 显示出来当注释, 并且编译也能通过 .

网友C:
第6行后不要加分号

网友D:
unsigned char data....
data数据在运行时不可变,即不能对其赋值。是只读的。

网友E:
Hey, buddy, don't put a semicolon after define

网友F:
第六行多了";"

网友G:
第六行去掉分号;

网友H:
帮你翻译一下: P2 ;=0X01;

网友I:
你写的是LED=0x01;
但编译器看到的是
P2;=0x01;

网友J:
往上看看啊,是不是第六行多了分号

网友K:
把第6行的LED宏定义P2后面的分号去掉。不然23行变成P2;=0x01了,肯定报错啊

网友L:
多了个封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data....
data数据在运行时不可变,即不能对其赋值。是只读的。

data怎么就只读了,const才是只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data....
data数据在运行时不可变,即不能对其赋值。是只读的。

51里面 code才是只读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你写的是LED=0x01;
但编译器看到的是
P2;=0x01;

谢谢谢谢,昨天想了好久,感谢

网友M:
感谢各位大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昨天还看了巨久,不知道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