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自动补铜箔出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24-01-23):
PADS VX2.6 自动补铜箔出现短路的问题

网友A:
pads 95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出现这个问题, 新版本就更加不会了吧. 你把自动铺铜与线路,元件这些间距做大一点, 太小了加工厂的蚀刻精度保证不了, 会导致短路.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啊。一点儿信息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