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一个晚上,程序卡在这里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我table,没定义

网友A(2024-01-24):
引用 网友B:
不准在h文件里面定义变量,包括数组!如果你这么做,每个引用h文件的c文件都有这个数组定义,全乱套了。
...

厉害啊!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为正解,可以一试。

多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table在display.c中定义,但是没有在共同引用的头文件中声明,在共同引用的头文件中加extern unsigne ...

对的,H文件里不能定义,只能声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f(aa=40) 这里少了一个 = ,应该是 if(aa == 40)

此为正解,可以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在display.h里面加上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注意分号,在头文件中声明在display.c文件中有tabl ...

不准在h文件里面定义变量,包括数组!如果你这么做,每个引用h文件的c文件都有这个数组定义,全乱套了。

变量只能在c文件里面定义,h文件只能声明变量。

网友E:
if(aa=40) 这里少了一个 = ,应该是 if(aa == 40)

网友G:
把tabel的定义放在display。h文件里

网友D:
应该是table在display.c中定义,但是没有在共同引用的头文件中声明,在共同引用的头文件中加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试试

网友H:
因为你在中断中用了table,但是interrupt.c中没有找到table,要在DISPALY.H声明一下table

网友I:
在DISPLAY.H中添加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网友J:
interrupt.c中table没定义,table在display.c 中定义,只能在display中用,其他地方用需要用extern引用过来,在interrupt.c中添加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网友K:
在引用table的文件里加上extern,把变量引用过来。

网友L:
函数内有while(1)是啥写法?
Display.h里要加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网友F:
在display.h里面加上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注意分号,在头文件中声明在display.c文件中有table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