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学习起来比较快呢?

楼主(2024-01-24):
请问新手学习51单片机需要怎么一个进程比较快呢

网友A:
会电子、特别是数字电子
熟芯片(有相关的)
会C语言
多实验

网友B:
什么都没有捷径,必须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

网友C:
每天了解一部分硬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网友D:
一般站着或躺着都不容易学好。建议还是做着学

网友E:
51单片机要先学会C语言, 做一个STC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 从LED流水灯开始干.

网友F:
硬件方面的话,你需要有基本的电路知识,基本的元器件例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的用法以及基本工作原理,能分析简单电路的功能;软件方面,基本二级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的转换,C语言编程的基础,起码看懂基本的语法以及基础代码的作用;到应用方面,理解如何通过编程操作单片机寄存器,到后面各种通信协议的原理,到这里才算是入门

网友G:
个人觉得可以买本单片机基础看看,我就是从这本书入手的,里面有89C51芯片最详细的介绍,还有中断、外设的基本应用,还有很多实用的案例程序,比如流水灯、数码管、键盘扫描等等。书也不厚,一两周就能看完了。至于语言的话书本是汇编,C语言也可以看。

网友H:
可以在学习51单片机的同时练习电路设计和编程。

网友I:
买个板子,按教程输入代码

网友J:
买一个开发板子,建议从51到32一步步来

网友K:
先学习基础C语言,然后学习基本的电路,可以用Proteus做仿真调试

网友L:
看《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和应用》,对自学者的入门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