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美容的频率、功率定义?

楼主(2024-01-24):
1.大于20K的电磁波都可以称为超声波,所谓的射频美容仪这个射频的概念是大于多少HZ?超声碎石、超声消融、超声刀等都是什么频率和声功率?

2.射频美容仪的祛斑、美白、皮肤紧致功能一般用的是多大的频率和射频功率,这种理疗设备无非就是EMS或者射频,本质上都是改变电磁波的频率、间隔、幅值

网友A:
这类医美设备起名较随意,并不规范。往往商业噱头意味较浓厚。不必纠结。射频泛指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波,频率范围一般指300kHz~300GHz之间。超声波是指超过听觉上限的机械振动波。两者不是一码事。

网友B:
超声波是机械波,不是电磁波

网友B:
超声能量没有穿刺深度,只能通过介质传导和聚焦使能量作用于一点,然后像画画一样涂满整个区域,射频作用深度和频率有关,越高深度越低,你想详细了解直接去看规范文件或专家共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医美设备起名较随意,并不规范。往往商业噱头意味较浓厚。不必纠结。射频泛指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波, ...

感谢讲解  已经是很好的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能量没有穿刺深度,只能通过介质传导和聚焦使能量作用于一点,然后像画画一样涂满整个区域,射频作用深 ...

你应该是做医疗器械产品的对吧

网友C(2024-09-13):
所谓射频只是一个噱头,跟射频没有关系,不如说说是微电流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