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升压电路,MCU+MOS+电感这个方式和升压芯片+MOS+电感这个方式,有哪些优缺...

楼主:
同样是升压电路,MCU+MOS+电感这个方式和升压芯片+MOS+电感这个方式,有哪些优缺点和异同点?

网友A(2024-01-25):
后者可靠,前者可以作为商业上的卖点,技术上的笑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者可靠,前者可以作为商业上的卖点,技术上的笑料。

大佬,详解详解

网友:
大佬,详解详解

成本!量产的话必须考虑成本,能用4位单片机绝对不用8位单片机。当然了,如果你用MCU可以叫“微电脑”、“智能”来忽悠。

网友C:
MCU控制电源,速度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者可靠,前者可以作为商业上的卖点,技术上的笑料。

为啥  解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U控制电源,速度够?

你不知道单片机有主频都108M了 你的电源芯片才多少

网友E(2024-07-05):
后者功能更好, 因为电源芯片有完善的MOS管驱动电路. 硬件闭循环稳压更稳定.

而MCU对外输出能力有效. 用MCU直接驱动MOS管, MOS管打开/关闭时间不能保障. 只有要求不高时, 并且为了成本才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