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AC0832与ADC0832仿真电路地的疑问

楼主(2024-01-24):
本人正在做一个单片机信号发生器的一个项目。方案大概就是 通过DAC0832输出信号,再通过ADC0832信号采样,并显示到LCD中。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DAC0832输出的信号正常,ADC0832的采样VCC的电压正常。但是采样DAC0832输出的电压就不正常。
经过实验:ADC0832采样的电压如果是VCC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数据时正常的,对protues内模块信号发生器的采样数据也是正常的。
初步怀疑:DAC0832的输出电压的地与ADC0832的地不是一个地。
ADC0832的地是系统默认的地,因此对于VCC和信号发生器的采样是正确的。

DAC0832输出模拟电压经过运算放大器输出的电压与系统的默认地不是一个地。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你有没有试把系统的地共起来

网友A:
你这个系统里是不是有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把系统的地共起来

整个的数字系统么,我看U7的地和AD采样是一个地,而且用电压表测量  AD采样的输入值是对的  但是转换出来的结果时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