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 51单片机同系列芯片驱动WS2812彩灯程序

楼主:
使用的芯片为STC15F104W同系列的IRC15F107W,只有该型号的芯片能驱动WS2812的RGB彩灯!
因为该型号的芯片使用内置24Mhz时钟,而WS2812的时序要求精确到ns级别,于是对时钟的最低要求就是24Mhz
而且IRC15F107W同STC15F104W,只有8个引脚的简单封装,并且内部自带震荡源无须外部晶振,插上电直接就能用
最重要的是和其它C51单片机通用头文件,所以引用的时候只需要包含reg52.h文件即可!
所以该单片机非常适合新手入门,即便是小白看了也能学会!
/*
IRC15F107W 管脚(默认内部震荡源24Mhz)
1 P3.4
2 VCC  3.8--5.5V
3 P3.5
4 GND
5 P3.0 接烧录器的TXD
6 P3.1 接烧录器的RXD
7 P3.2
8 P3.3

然后是代码部分,我用的双色流水灯做的范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WS2812_NUM 60  //灯的数量
sbit Led_Pin = P3^0;    //控制灯的引脚
unsigned short G_0=191;//流水灯第一个颜色定义
unsigned short R_0=98;
unsigned short B_0=10;
unsigned short G_1=11;//流水灯第二个颜色定义
unsigned short B_1=45;
unsigned short R_1=14;

然后就是用STC烧录软件自带的延时计算器一键推出的延迟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ms--){
        _nop_();
        i = 24;
        j = 8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75us(void)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2;
        j = 189;
        do
        {
                while (--j);
        } while (--i);
}

然后是WS2812写入0和1的程序
void ws2812_writebit1(void){
Led_Pin=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ed_Pin=!Led_Pin;
//_nop_();_nop_();_nop_();
}

void ws2812_writebit0(void){
Led_Pin=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ed_Pin=!Led_Pin;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然后是写入单个颜色和总体颜色的程序
void ws2812_writecolor(unsigned short dat){
//由于STC8G1K08执行左移或者右移等移位操作耗时太久(2us,无符号短整型都这样),导致时序严重落后,所以用原始的if-else代码进行代替
        if(dat&0x80)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40)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20)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10)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08)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04)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02)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if(dat&0x01)
         ws2812_writebit1();
else
  ws2812_writebit0();
}
void ws2812_writeled(unsigned short green,unsigned short red,unsigned short blue){
ws2812_writecolor(green);
ws2812_writecolor(red);
ws2812_writecolor(blue);
}

然后是WS2812执行到最后一颗灯用的结尾程序,以及清屏程序
void ws2812_rest()
{
        Led_Pin=0;

        Delay75us();
}
void ws2812_clear()
{
        static int j=0;
        for(j=0;j<WS2812_NUM;j++)
        {
                ws2812_writeled(0,0,0);
        }
        ws2812_rest();
        ws2812_rest();
        ws2812_rest();
}

流水灯主程序
void WS2812_DIS()
{
        static int j=0;
        int i;

        j%=WS2812_NUM;
        j++;

        for(i=0;i<WS2812_NUM;i++)
        {
                if(i>j&&(i<j+10))
                {
                        ws2812_writeled(G_0,R_0,B_0);
                }
                else
                {
                        ws2812_writeled(G_1,R_1,B_1);

                }
        }

}

void main(void)
{
        ws2812_clear();
        while(1)
  {
                WS2812_DIS();
                delay_ms(50);
        }
}

希望大家能学到东西!完整代码在压缩包里!

WS2812时序图

WS2812时序图

代码本体

网友A(2026-01-19):
能点亮,是金色的,

网友B:
感谢感谢,找了好久,就你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