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变量函数有冲突 不能调用

楼主(2024-01-25):
不能调用

楼主:
请大虾们帮下忙

AA,BB变量函数不能用

网友A:
9999用INT类型变量2个分别计算很简单的不难

网友B:
你没让他走,自然就不走。

网友C:
定时程序为什么放主循环里

网友D:
aa、bb在哪儿加+1呢?

网友E:
中断初始化放到while(1) 前面

网友F:
主循环一直给定时器寄存器赋值,定时器就不会溢出产生中断,建议还是多看看例程再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初始化放到while(1) 前面

谢谢,修改好了,但是变量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修改好了,但是变量有冲突

你不说冲突是什么别人也算不出来。

网友A:
很简单的何必开2个定时器?简单荔枝,可修改为一个定时器控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何必开2个定时器?简单荔枝,可修改为一个定时器控制时间。

改过了,中断里面还是识别不了AA,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冲突是什么别人也算不出来。

我在子程序里面申请两个变量AA,BB,中断里面识别不出来AA,B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过了,中断里面还是识别不了AA,BB

你的变量不是公共变量在其他函数里面自然无法识别,且不是int类型装不下那么大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量不是公共变量在其他函数里面自然无法识别,且不是int类型装不下那么大的数。

公共变量用什么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共变量用什么函数

在函数外声明的变量是公共变量.

网友G:
因为你只有定时器0中断的入口函数,没有定时器1的入口函数,而且应该把定时器1的处理放在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里,而不是统统放在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