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串口助手发送一连串字符并在单片机LCD1602A上实时显示出来,并且可以自动换行

楼主(2024-01-25):
在串口助手发送一连串的字符后,显示的总是只有第2个字符
初学者求大神带带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4-03-0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为什么还要在串口助手中返回呢

保证你确实接收成功了

楼主(2024-01-25):
引用 网友B:
①实现一串数据的完整接收,将这一帧数据原封不动的在发出来。首先你得知道一帧数据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根据 ...

是的,每次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字符的时候,显示屏上都只显示这段字符中的第二个字符

网友C:
首先,设立一块内存区域每行16字节。具体设置多少行,依据需求和单片机容量。第二将1602的32个字符显示映射到这块内存地址空间的首2行。并且增加一个变量,控制1602显示该内存的行数。当串口接收的数据大于16,这个变量指定1602显示下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先做到串口接收所有的字符,并在串口助手中返会
然后再做到在lcd上显示字符
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至 ...

不好意思,为什么还要在串口助手中返回呢

网友B:
①实现一串数据的完整接收,将这一帧数据原封不动的在发出来。首先你得知道一帧数据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根据帧尾还是超时接收?
②实现字符串在屏幕的显示函数
③将①正确接收的字符数组传入②函数。
就你的描述来看,猜测没有完整接收到字符串。

网友A:
首先你先做到串口接收所有的字符,并在串口助手中返会
然后再做到在lcd上显示字符
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至于换行就是数你的lcd一行是几个字符,用个变量表示这是第几个字符,然后换行

网友D:
uchar RecBuff[32];

if(RI==1)
{
static uchar i = 0;
RI=0;
RecBuff[[i] = SBUF;
i++;
if(i>=32)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