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软件的这些动态图如何制作?

楼主:
软件上这些动态图有没有什么素材网或者用什么软件能够快速制作的

网友A(2024-01-26):
这种图叫组态
搜组态制作软件

网友B:
很早以前看过symbol的控件Gadgets ActiveX Pro,还有iocomp3.04都是可以插入到组态软件里或者是自己写程序插入进去控件,估计需要安装新版本才适合,老版本好像在WIN10里有点难,贴图只是开个按键的例程,其它管道/泵/电机这些东西自己下个试吧。刚试装了下应该只能用到VB/vb.net这些里的控件使用,感兴趣的话去网上下个试试,有破开的。Gadgets ActiveX Pro立体感强点,iocomp3.04完全就是个平面图,也有破开的,感觉不好使用。

网友C:
一般需要美工配合把所有动态图的每一帧按规定画出来,作为程序员只是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