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夹发棒的电路图吗? 练手项目,好奇问问 附PCB文件

楼主(2024-01-25):
感觉好像是靠电容给单片机供电的,220V交流电,怎么就变成5V了。
是不是缺了哪个元器件。

还有就是这个零线在画板的时候,和我们常常画的地一样吗?整个板给它全部铺零线这样子。

网友A:
典型的“无变压器”电源。 经常用于“预算”设备(非常便宜)。
怎么运行的:
- 多余的网络电压在电阻器 R1..R4 和 R6 上耗散(简单地转化为热量)。
- 然后由二极管 D1 整流并存储在电容器 CE1 中。
- 齐纳二极管 D2 将电容器 CE1 两端的电压限制为 5 伏。
你理解正确——整个电路实际上是由电容器CE1(电压5伏)供电。

请注意,Q1(BT137)不是 MOSFET 晶体管,而是具有低控制电极电流(“点火”需要 2.5..4 mA)的对称晶闸管。 但为了Q1可靠工作,控制极电流必须为5mA,即电阻R5的阻值必须为1kOhm左右。

电路板上的 N 线连续涂层在高压电路周围形成了一个“安全环”,防止高压在运行过程中通过电路板上沉积的灰尘和污垢到达芯片端子。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一个温度控制电路吧。。。

网友C:
R1-R6并联电阻为30K,电流被限制在7mA,220V电压几乎全部降落在R两端。D1整流后,电源输出端被D2稳压管钳位在5V。

网友D:
这个夹发棒可能会要命,简易的阻容类降压电路不适合做与人体有直接接触的物件。
用电阻分压消耗掉多余的电压,后面用稳压管限制最高电压,不少件。

网友E:
电阻降压,简单粗暴,一看见这种电路的电器就胆战心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降压,简单粗暴,一看见这种电路的电器就胆战心惊!

某一个宝上面的夹发棒应该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F:
高压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得拉大呀兄弟,必要时还需要对板子做挖槽处理的,你整个板子铺零线怕不是想%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得拉大呀兄弟,必要时还需要对板子做挖槽处理的,你整个板子铺零线怕不是想%自己

对 我也有往这方面想过的,就是不是太肯定,前天刚拆了我家电视机的电源板也是没有大面积的铺铜的,好像还是单层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