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焊点的连接器怎么焊接固定在PCB板子上呢?

楼主(2024-01-25):
大佬们,这种连接器上下表面都没有焊接点,是怎么固定在板子上的呢?

网友A:
负极似乎是固定在面板外壳上,塞进去,不是焊接的。

网友B:
板子镂空,四面五个通孔焊盘,嵌在板子里的,常见于笔电主板

网友C:
这是沉板式插座,PCB上有一个开口,插座放在开口里,手机和笔记本多采用这种插座,可以节省空间,让产品更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镂空,四面五个通孔焊盘,嵌在板子里的,常见于笔电主板

大佬,具体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沉板式插座,PCB上有一个开口,插座放在开口里,手机和笔记本多采用这种插座,可以节省空间,让产品更 ...

大佬,请问一下具体怎么实现呢?就是pcb应该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