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记分牌数码管显示不够亮 这么解决?

楼主(2024-01-26):
我想自己做一个记分牌,就是简单的记比赛双方的分数。
在protues中显示没啥问题,搬到实际的PCB中,外接自己做的大号数码管,显示不够亮,
要这么改一下就行了,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自制大号数码管,亮度能在室外环境清晰可辨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每个笔段用多只高亮度LED,采用12V以上驱动电压,多只LED串联或复联,采用静态显示方式驱动。若有条件,参考交通灯倒计时数码管的设计。

网友B:
增加驱动电流呀,减小限流电阻,

网友C:
1,减小电阻试试;
2,上三极管,IO控制基极,5V直接驱动LED;
3,还不够亮,上MOS管,干到三五A的电流不信他不够亮;

网友D:
加信号放大,普通数字电路最多100多mA的电流,很难达到很亮的程度

网友E:
LED改用串联的,或LED单独电阻限流。

网友F:
加扩流电路,你的数码管每段才4个LED,用74HC245或573就够用了,也可以用2803灌电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驱动电流呀,减小限流电阻,

加了个2003, 好像更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扩流电路,你的数码管每段才4个LED,用74HC245或573就够用了,也可以用2803灌电流驱动。

我现在就加了245,还是不够亮,换成了个2003,直接不亮了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复  但是你的图有点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减小电阻试试;
2,上三极管,IO控制基极,5V直接驱动LED;
3,还不够亮,上MOS管,干到三五A的电流不 ...

LED上的电阻我已经拆掉了,我再把245下面的电阻拆了试试  我怕烧了LED,没敢拆。今天把245换成了2003,直接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