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C官方例程包中的程序编译后有个小红点,怎么才能消除解决这个红点。

楼主:
这个STC官方例程包中的程序编译后有个小红点,怎么才能消除解决这个红点。

网友A(2024-01-26):
按照你的配置这个文件没有被使用,实际上用的是下面那个lib文件,放心吧,没有问题。你换一个配置这个文件就用上了,下面那个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