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万用表欧姆调零

楼主(2024-01-26):
指针式的万用表量电阻有调零旋钮,电子式的没有调零的地方;手里有个手持的电子式的万用表,更换了电池,表笔是新买的镀金的表笔;
在200欧姆档,两表笔短接,显示有40多欧姆;

在2K欧姆档,两表笔短接,显示有几欧姆;
请问论坛的大师,电子万用表里面有没有欧姆调零的地方;
有没有谁调过;
论坛现在有没有常用指针万用表的;

网友A:
四十多欧姆是接触不良,一般在表笔插座那个位置。没有用指针表的。

网友B:
如果表陈旧了通常是挡位开关触点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拆开在环形触点涂点缝纫机油后多旋几下会有显著改善,指针万用表也一样可以用此方法处理。似乎有点反常识,但效果是确定存在,不接受喷子质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表陈旧了通常是挡位开关触点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拆开在环形触点涂点缝纫机油后多旋几下会有显著改善 ...

感谢您回复,大概率是档位氧化问题,我拆开看看

网友C:
清理开关,不要用油.不好清理. 可以用橡皮擦.

网友A:
我也是刚掏出来两个好长时间不用的万用表,Fluke15B是电池触片接触不良,UT71C是表笔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D:
“电子万用表”没有这个词,
欧姆档有底数,那是坏了,买新的吧

网友E:
现在的表牛屎芯片多,易坏

网友F:
我现在使用的是指针式万用表MF47和数字万用表DT-9205。平时使用数字表。只有测量低频信号时有时使用一下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