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

楼主(2024-01-26):
家人们,就是说,指导老师给了我一个的项目:基于主从结构的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我拿到这个项目,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
我也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看到很多设计都是用stm32实现的,但是我根本没玩过32。
所以我想问一下家人们,就这个项目来说,可以用51单片机做主控芯片吗?
还有就是我还没想好,这个系统具体能够实现什么功能,我这个设计应该做到哪个程度才能顺利%啊?

网友A:
也就是管理电池充放电,检查电压终止放电和充电的功能,充电结束或涓流,再有就是过流保护等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管理电池充放电,检查电压终止放电和充电的功能,充电结束或涓流,再有就是过流保护等功能实现。

请问上述功能可以用stc51做主控芯片吗?

网友A:
能说出来就是能做,无非就是模数转换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上述功能可以用stc51做主控芯片吗?

不考虑实时性和全安性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C:
估计就是锂电池保护板BMS,只是汽车的电压 高,要几个相互隔离的电压采样电路通过隔离与主控通信采集每个电池电压,低于与高与某电要切断电池主电路,避免过充过放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