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 设备打开失败!请检查设备是否与电脑正确连接.

楼主(2024-01-26):
刚开始单片机,点亮LED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怎么办 求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急!
设备打开失败!请检查设备是否与电脑正确连接.

网友A:
请看一下,软件左上角:扫描串口 COM1 设置 一行,进入设置菜单,把串口重新设置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一下,软件左上角:扫描串口 COM1 设置 一行,进入设置菜单,把串口重新设置下看看。

okk 确实是串口没调好的问题,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