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key开发板uart针脚太短,杜邦线插不进去

楼主(2024-01-26):
新买了一个hikey620开发板,现在需要uart调试,但板子上的针脚太短,杜邦线插不进去,请问该怎么办

转换器的针脚和板子上的针脚

转换器的针脚和板子上的针脚

网友A:
那就焊接呗。

网友B:
图中的排针可能是2.0间距的,需要使用2.54转2.0的杜邦线才可以插进去,具体间距可以使用卡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排针可能是2.0间距的,需要使用2.54转2.0的杜邦线才可以插进去,具体间距可以使用卡尺测量。

确实是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C:
用软一点, 细点的线焊接飞出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