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互感出来的波形非常差的可能原因

楼主(2024-01-26):
使用的是单片机定时出一个50K方波转成正弦波后到功放,功放后直接接一组绕在纸箱上的0.75直径100米的电线当发射天线,同一个纸箱上隔几公分再另绕60米的线当作接收天线,示波器直接分别挂到这两组线上,外部没有什么干扰但是接收到的波形非常差是为何?自己想象中感觉发送和接收的两组线圈只隔了几公分,接收到的感应信号波形应该和发送端的波形除了幅度不同波形应该是基本相同的,怎么会出现和想象中那么大的差距呢?能从波形上看出来是高频干扰还是低频干扰的方法吗?其中绿色是发送端波形,黄色是接收端波形。谢谢。

网友A(2024-03-11):
绿色是发射线圈上的电压信号?
事实上,你需要观察发射线圈中的电流才能确定。
“空气变压器”(无磁路)中接收线圈上的电压波形与发射线圈中的电流相似。
从“黄色”波形图来看,发射线圈中的电流不是很正弦。
为了进行实验,您可以在发射线圈上串联一个电阻。 如果“黄色”信号的形状改善,则可能需要更换放大器。

(抱歉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