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老王家的数码模块做的电子钟

楼主:
这个模块还是以前买液晶屏的时候顺便买的,买了很久了,一直扔在一边吃灰,今天没事把它翻出来了。
看了老王的介绍是个时钟模块,不过无法调节时间。一看板子上的单片机型号,没玩过这个啊!这个咱可整不了。不过看数码管的驱动板,原来是用TM1650驱动的,这个还是可以整一下滴。于是打开烙铁,把数码管的小板子拆了下来。
板子上共有5个引脚,分别是SCL/SDA/5V/VCC/GND。用1个7805把VCC降到5V给TM1650使用,我们直接使用5V供电就可以了,于是便给板子焊上排针,先测试了一下,测试没问题后,就用这个板子做了个电子钟。

由于是拿杜邦线连接的,所以也没画原理图,不过连线很简单,看程序也能看明白。等有时间再画个板子去打样。

TM1650的SCL=P3.2/SDA=P3.3/

DS3231的SCL=P3.4/SDA=P3.5/INT=P3.6

单片机是STC15W408,16脚的就行。

模块描述

模块描述

驱动小板

驱动小板

做成的时钟

做成的时钟

网友A(2024-01-26):
板子画完了。

网友B:
很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C:
三维是什么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维是什么软件?

这就是AD自带的吧

网友E:
楼主测试过走时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维是什么软件?

力创EDA。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过走时准吗?

DS3231很准的,自从用了这个芯片,DS1302再也不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过走时准吗?

我用DS3231做过几个时钟,一年多了,没有调过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S3231很准的,自从用了这个芯片,DS1302再也不用了。

确实是这样,和ds1302对比过了,ds3231走时很准

网友H:
不错不错,可以很好的利用这种板子,不过你用这种28脚的单片机是不是有点浪费了,要是能用STC8G1K08A这种8脚的6 IO口的就好了,体积小又便宜

网友I(2024-04-08):
DS3231的确走时比DS302准确太多,手头10片1302吃灰中。

网友I:
下载一看是立创开源《桌面时钟小熊款》的程序代码,呜呜!还是原装的

网友J(2024-06-03):
不错,很好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