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感应式手扫开关容易受干扰问题

楼主(2024-01-27):
红外手扫开关,容易受阳光。灯罩、材料反光等因素干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单片机输出PWM波形控制发射管导通、接收管接收到对应的PWM波形进行输出操作。依然会受到反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懂、单纯的红外对管,有反射就感应的这种,不是那种发编码的红外头

38kHz是抗干扰用的,不需要编码。

但是38kHz只能抗其他光线,如阳光灯光干扰,抗不住自己发光干扰自己,那就用其他手段了。

网友B:
38kHz调频,输出正反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kHz调频,输出正反编码

没懂、单纯的红外对管,有反射就感应的这种,不是那种发编码的红外头

网友C:
你所谓的干扰是误动作还是因为强光无法接收呢,误动作需要加入调制解码,接收异常需要加入滤光片

网友D:
偏振片等过滤、防护罩等遮挡...或换个合适类型的感应方式。

网友E:
这种开关硬件和软件都有讲究的,你没原理图,没代码不好分析

网友F(2024-04-17):
我也准备做一个,这个用发码收码方式就能避免阳光等干扰了

网友G:
38KHz调制红外光可以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