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规格书看不明白

楼主(2024-01-27):
今天看到一个电机的规格书   接线是图片上的说的,有两个地方不明白 ,大家帮看看。  1:pwm调速(0-5v)    这是什么意思;2 :转速反馈 30*f频率   又是啥意思?

网友A:
你给个5VPWM方波,占空比从0~100%

网友A:
绿色,给个5V电平PWM方波,占空比0~100%对应最低速到最高速。

反馈就是转速的30倍的频率。电机转一圈出30个脉冲。

网友B:
1、一段固定周期地方波,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以20ms的周期为例,频率=1s/20ms=50hz,这是PWM的频率,假设高电平持续10ms,低电平持续10ms,占空比=高电平持续时间/周期=10/20=50%,此时5v和0v各占一半,输出的电压约为2.5v,其他占空比以此类推。

网友B:
2、转速反馈 顾名思义,返回一个转速值,这个反馈值是电机实际转速的三十倍,比如说电机转动一圈,那么实际接收到的反馈是30个脉冲。或者可以说,电机每转1/30圈,会输出一个脉冲

楼主(2024-08-06):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白了